[影像] iZEEKER运动相机怎么充电

楼主(2025-02-17):
鱼上买了个运动相机(开的盲盒),拿到手是这个充电接口,不知道怎么充电,求大神支招

网友:
磁吸接头吧

网友:
有点像电话手表的那种磁吸接头,建议按型号搜索下

网友:
像是磁吸接口

网友:
磁吸头,一般最后一个是gnd,用可调电源5v 100ma,慢慢试试。现在 一般都有保护电路

网友:
没配充电器。。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不好玩了,没有原装线,这东西如果自己改的话就不方便了,除非有3d打印机,按照原来的外形打个盒子装上探针和磁铁

网友:
应该是带识别的吧,不带识别的可以用探针自己做一个

网友:
拼刀刀上搜型号买充电线吧,这种都是磁吸的

网友:
有都贵,只能飞线

楼主:
谢谢大神们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