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高频变压器也会烧,又遇到了,更换修好

楼主(2025-02-17):
修过一个TL494电源折腾了许久,直接感觉世上有鬼了,怎么都搞不定,最后发现高频变压器烧了只是没有完全击穿,多年后又遇到了这个彻底击穿,肉眼可见烧痕迹,上次那个不是很明显,这个较明显些,估计跟一般人说,都不怎么相信高频变压器坏,首先有几个保护,保险管,限流电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曾以为高频变压器是不会烧的。

网友:
以前在变压器厂待过,这种都是没有按照规格书绕制,铜线有折或绝缘带没有打到规定层数和位置,还有一种是层间夹杂线头造成耐压不良。

网友:
漆包线绝缘不好,绝缘带用得太少造成匝数之间电压堆积太高而击穿。

网友A:
变压器的故障确实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的故障确实少

我的分析原因感觉是不起振,直接导致直流电过去,限流电阻与保险管选大了起不到保护,上一个怎么烧的忘了,这个保险管没烧,反耐共模电感烧了,限流电阻只是发黑也是好的。坏高频变压器,一般人都不怎么相信,特别是我这种只是爱好者的人。

网友:
的确是第一次见到,以后就有经验了。

网友B:
变压器不容易坏,只是因为薄弱环节通常不是它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不容易坏,只是因为薄弱环节通常不是它而已

那玩意坏了会让你怀疑人生,这次不怕你们笑话,各种折腾,最后更换一下变压器就好了,上了一直负载仪测试OK了。丢人了,那么明显的烧痕迹

网友:
耐高温的漆包线需要脱漆剂,工厂大批量生产,为了追求产量,使用了直焊型的低温漆包线,近些年的好些产品里的变压器较容易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C:
看来高频变压器也需要浸漆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高频变压器也需要浸漆才耐用。

都有浸漆工艺,,只不过现在很多用的漆包线是低温漆,,,烙铁随便都能溶了那层漆,,炸鸡的容易烧坏绕组

网友D:
在我印象里,高频变压器也不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我印象里,高频变压器也不会烧。

当年以为见鬼了,我也觉得,一般有三个保护以上,

网友(2025-03-19):
我也碰到过一例,电视的电源板。

网友:
高频变压器坏的几率很小,一般是实在找不到故障原因了才会怀疑它。

网友:
高频变压器损坏,遇到过里面线圈到焊接脚处因为热胀冷缩蹦断的故障。

网友E:
直接感觉世上有鬼了,怎么都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感觉世上有鬼了,怎么都搞不定

一看大佬肯定也碰上鬼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