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自组PWM风扇调速器解决宿舍电脑闷罐问题

楼主(2025-02-17):
楼主宿舍只有这种五面不透风的书柜,夏天时电脑放在里面简直成个闷罐,于是楼主便想DIY一个风扇组排出热风。

楼主本想用小体积的涡轮风扇,但奈何噪音过大,不适合在宿舍使用。
最后楼主选用了创世神机箱的12v拆机风扇

45拿下两把,白色只是为了好看,买黑色更实惠。

为了方便信号控制,用二合一的线连接两个风扇。因为风扇并不接电脑主板,所以二合一后转速检测线的问题可以忽略。

接下来是PWM信号和12v供电

这个PWM模块带LCD屏,能比较直观地反映风扇转速,似乎还带串口通讯,但楼主不太会玩单片机,就不多展开了。

手上有几个DC可调升压模块,正好拿来用了,最大电流2A。

接下来就是接线了

升压模块底下是之前玩pd诱骗烧毁的板子,正好可以废物利用用上面的microUSB口,引出5v到升压板上

这个PWM模块可接宽电压,但为了接线方便还是接到12v,12v往下走到排针上。这里偷了个懒没买座子,接排针直接粘在板子上,主打一个能用就行。PWM信号从旁边引出到排针。

注意这里PWM风扇线序有两种,要注意区分

虽然类似的PWM风扇调速器已经有很多成品了,但大多数是旋钮式的,不够酷。而且自己DIY一个吧说不上省钱,但做完绝对很有满足感

网友A:
这种环境一个桌面小风扇不就行了嘛,还好看,有档位调节,不用时还能吹着方便面吃

网友:
创意满满

网友:
真不错,就是成本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环境一个桌面小风扇不就行了嘛,还好看,有档位调节,不用时还能吹着方便面吃 ...

我之前还真这么干过,但是效果不太好....

网友:
按键的PWM调速用着不太方便,能改成编码器旋钮的调节更便利

网友:
空调水冷加液氮

网友:
DIY玩玩还是不错的,不过觉得搞得太复杂了,一个USB风扇完全满足你的要求,而且成本还低。

楼主:
楼主用PWM风扇是想抛砖引玉来的,以后打算用单片机代替PWM模块,实现根据电脑温度自动调节转速
目前楼主正在学习,做好之后也会发帖的

网友:
我记得立创有人发了温控调速风扇,挺好用的

网友:
败家之眼风扇,牛!

网友:
能简单解决的问题非要弄的这么复杂,这就叫折腾。

网友:
把问题想复杂了,去地摊上买个夏天用的最便宜的交流风扇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