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乐视55寸电视

楼主(2025-02-17):
朋友家的乐视电视说是长期在待机着,有一天坏了,问说是那里坏了,我想应该是电源板坏了,叫他拿过来修一下,先查保险没坏,后查一下输出,万用表蜂鸣档查12V位置会响,想在百度上找一下电路图,发现乐视电视电源板的通病,马上拆下二极管SK510测量,短路了,用SK810更换,试机,乐视待机灯亮了。

网友:
精准解决问题,

网友:
给百度上柱香吧。省不老少事了

网友A:
那个二极管应急维修可以直接拆下不装,几台拆下二极管的已经工作三年以上还正常使用,反而换过二极管的有一台再次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二极管应急维修可以直接拆下不装,几台拆下二极管的已经工作三年以上还正常使用,反而换过二极管的有一 ...

这样看来,厂家不是磕头兼放屁——多此一举吗?估计还有别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看来,厂家不是磕头兼放屁——多此一举吗?估计还有别的原因吧?

为了可以过某些安规要求吧。。

网友:
不错,小零件解决大问题,轻松修复。

网友:
定位很快

网友C:
找了半天没找到你换的件,能否做个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了半天没找到你换的件,能否做个记号?

D9116二极管,最大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D9116二极管,最大那个。

感谢支持

网友:
乐视超级3X55同款吧    发财二极管

网友:
那么大一个,却是通病,肯定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