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国产车生锈原因讨论

楼主(2025-02-17):
图片视频就不发了,去抖音搜都有。
为啥短时间锈蚀那么厉害?有的说是表层处理工艺之前,对钢材清洗不到位造成的?我看到有的不止车子壳体生锈,连受力的结构件都锈烂了

按照我的理解,合格镀锌钢管,只要不泡水,淋水是完全不怕的,一二十年也未必锈蚀坏

顺带问下铃木还有可能返回国内市场吗,我喜欢吉姆尼还有一些家用小车北斗星啥的,为啥国内市场不搞这种小巧车子,喜欢做很大的车子。

网友:
你想想为什么合资车进国内都搞加长版的,绝大多数人都喜欢大车。

生锈肯定是工艺省了

网友:
当你的家庭财产只能够支持你买一台车,养一台车的时候,当你结了婚生了孩子的时候,当你想带上你爸妈,老婆,孩子们一起自驾出游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想买又大又长的车了。。

PS:我也非常喜欢吉姆尼这一类小小的性能小SUV。。但也只能是当个人能力可以养得起二台车以上的时候,才会考虑买的。。。

网友A:
生锈原因太多了,具体哪个环节没做到位,还是说就是这么设计的,不好说。
不单单是清洗和表面处理的问题,包括钢卷的成分、杂质、白车身电泳、有无空腔防腐、喷漆...都会有影响。
一般消费者根本无法知晓的,就是知晓了也没用,现在都在卷价格卷所谓的智驾,谁管这些基础工艺和耐久度?反正跟手机一样几年就换完事了。

至于车身大小,国内都喜欢大车,没办法,刚普及了汽车,需要拉很多人,需要满足面子,小车没有市场都被打趴下了。

网友:
估计是钱没到吧

网友:
没有认真的工作态度也是一个方面

网友:
钢板成型之后要经过清洗,清洗控制成本的话,就不会洗得非常干净,导致喷漆或者电泳没有完成覆盖,有气孔的情况下就慢慢腐蚀了

网友:
钢板成型之后要经过清洗,清洗控制成本的话,就不会洗得非常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生锈原因太多了,具体哪个环节没做到位,还是说就是这么设计的,不好说。
不单单是清洗和表面处理的问题, ...

+1,分析得很到位...

二○二五年二月十八日

网友:
生锈肯定是工艺省了

网友:
昨天刚看一个帖子说丰田塞纳座椅不涂漆,时间长就生锈。我觉得就是成本原因吧。之前开瑞虎,18年了。门槛条、车门角、门槛边生锈,我觉得是进水泡的

网友:
根本就没有镀锌,裸铁皮喷漆而已,漆还特别薄

网友:
我总结一下,国产车生锈的原因完全在于客户

网友:
你开几十万甚至百万级豪车,都不舍得走烂路,车脏了有泥了立刻冲洗干净甚至各种养护车蜡的都安排上。几万的国产车哪有这好待遇那真是当工具车用的。

网友:
大部分时间是包括司机才一个人在开,但还是要大,因为面子问题。

网友:
汽车厂干过多年,铁都是铁,不要谈镀锌,它不是必须的,就是偷工减料了,汽车上的硬件是实实在在的东西看得见的,车身处理是成本高,消费者又直接看不到的,酸洗时间,磷化时间,电泳层厚度这都是成本,你消费者看不到不认可的,便宜就是这么来的。按国产车生产条件,如果达到合资的品质,以国内企业的德性,成本更高,卖价能比合资还高。所以这些年你看国产质量配置上去了,价格一路飙升。

网友:
锈蚀是个结果,不是过程,楼上各位坛友基本上说的比较清楚了,简单总结就是设计、材料、工艺三个方面,并不是单独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网友:
还有不要过多的使用地下水,也就是高矿化度的水清洗,少用高压水。我原来的11年瑞虎3,开了13年,很少在外面洗车,容易生锈的地方得前抹了黄油,肯定有锈的地方,但还说得过去。但朋友的比我早两年,开到最后锈得不象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