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发现一款性价比还不错的热熔胶枪,到手拆~

楼主(2025-02-17):
二十多的价格,带数显温控,应该还算不错吧
温控是5度一档,从100到220,预热也速度还行,整体应该能算中档水平吧
另外想请教的一点是最后一张图上的那个传感器是啥类型的,主要是没拆过热电偶或者热电阻

网友:
可以啊,还带档位调节,我之前买的十多块,就一个开关

网友:
这种胶枪我也有一个,那个感温元件看外观像是热敏电阻。

网友:
搞个锂电的吧

网友:
用过锂电的还不错

网友A:
这玩意还要挡位调节吗?融化了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还要挡位调节吗?融化了不就行了?

一把螺丝刀几块钱到上百的都有

网友B:
虽然我也买有几把热熔胶枪,但是自己觉得需要使用热熔胶的场景很少。

网友:
我直接t12刀头200度,方便不用预热

网友:
数显温控,还是挺高级的,这个价格很美丽了。

网友C:
画蛇添足,这个数显温控拆下来,用到T12白菜版上,T12就很好用多了;这种热熔胶枪要是有羊毛就好了,10元一把,买个6把,薅羊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画蛇添足,这个数显温控拆下来,用到T12白菜版上,T12就很好用多了;这种热熔胶枪要是有羊毛就好了,10元一 ...

t12的关键是集成了传感器,这个没法直接拿过来用的

网友:
话说把T12发热芯装在热熔胶发热块上应该不错,就是发热芯有点长.

网友:
不错,我是三十多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我也买有几把热熔胶枪,但是自己觉得需要使用热熔胶的场景很少。

家里有娃的话就用得多了,做手工粘东西方便啊

网友:
平时用热熔胶少,找了个旧T12芯化胶,可调电源配合,8V左右温度合适

网友:
这货一般很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