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轮螺丝拧紧,会导致来令片调不了,怎么回事?

楼主(2025-02-17):
不拧紧,
来令片和碟片可以靠的比较近,

拧紧,
来令片无法和碟片靠近,要隔比较远,才不会摩擦到来令片,但是隔的远会导致刹车不灵敏,

怎么办
为何轮轴螺母松紧,还能影响到来令片的调节呢?

怎么调,才能把轮轴螺母和来令片都调的比较好?

网友:
紧了不行就松,松了不行就紧...

二○二五年二月十八日

网友:
限位螺丝往外调整一下,再拧紧外面的螺丝

网友:
故意这样设计的?

网友:
几张黑咕隆咚的图啥也看不到

网友:
把车轮架起来边拧边转

网友A:
黑乎乎得看不清楚,有些东西就要冒蒙着来,多试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乎乎得看不清楚,有些东西就要冒蒙着来,多试几次

调校是不是有些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校是不是有些麻烦?

对

网友B:
是不是变形了,正常平衡相隔很近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变形了,正常平衡相隔很近都没问题

不知道有没有变形

网友:
很明显,刹车碟变形了,要是你连这个都分辨不清的话,买张新碟片换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