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汽修套筒,需要几个规格才够用?

楼主(2025-02-18):
某套装带:
1/4六角短套筒       4/4.5/5/5.5/6/7/8/9/10/11/12/13/14

1/4六角长套筒       6/7/8/10/12/13/14

这样的配置够用么

网友A:
自行车没修明白,又来修汽车啦?

网友B:
14太小了,起码到17,再备上轮胎用的19,21,22,23.

如果有进口车,英制要有一套。

还有花六角一套。。。。。。。。。。。。。。。。

网友:
不够,太小了,其实10以下的用的很少,汽修车间经常丢失10套筒。
然后轮胎什么的至少17,或者19,有的机滤需要27。然后t40等内梅花螺丝用的挺多的

网友:
看你车的维修手册上有哪些。
14以下的用的不多,就一些小螺母,

网友C:
如果是开汽修店,那必须公制,英制各一套,至少的。如果是自己用一下。。用到哪个买哪个吧。因为这些工具,基本上使用频率是很低的。。换胎的工具随车就配了。不需要重新买,除非你用过配车那套,觉得不好用。

网友:
业余使用率不高,10以上用的多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行车没修明白,又来修汽车啦?

还没修电脑、电视、冰箱、洗衣机呢...

二○二五年二月十八日

网友:
大飞棘轮扳手加全套的套筒子,还有扭力扳手,加力杆等等,小飞的基本用不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太小了,起码到17,再备上轮胎用的19,21,22,23.

如果有进口车,英制要有一套。

花六角扳手和普通六角扳手有什么区别?

网友:
我有一套小套筒,几年吃灰,平常拆螺丝就是用双头梅花扳手,12.14的比较多,再大的就是用活动扳手
业余玩玩,不要备那么多工具,汽修工具太多太重了,不如玩电子的

网友:
这不来个电动扳手吗?

网友:
只有1/4的肯定不够用,3/8和1/2都要有,扭力不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开汽修店,那必须公制,英制各一套,至少的。如果是自己用一下。。用到哪个买哪个吧。因为这些工具, ...

不修美国车不需要英制的

网友:
这个啊,抚摸党不差钱党表示小孩子才做选择题,当然是越多越全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修美国车不需要英制的

可以不用,但得有,预防万一

网友:
你得要明白汽修基本上用不上小飞的套筒,起码中飞大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六角扳手和普通六角扳手有什么区别?

网友:
3楼说得对,除了套筒和梅花扳手,还要准备一把扭力扳手。修车必备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