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品胜电力方电源一体式充电宝

楼主(2025-02-18):
本体

背面铭牌

可折叠两脚插头

输出 1a 2a

直接开拆  超声波焊接的拆解非常费力

主板,这么大

电源部分

电芯

电芯做工不错

2并2串,老式高电压升压电路,不像现在4.2v直接升压

做工非常不错

独立保护板

拆解太暴力了,镍片都断了

主控芯片

电芯已经拉到了,当个独立充电器吧,
当下快充时代,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end

网友:
缺点是笨重,携带不方便

网友:
做工用料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中规中矩  不错了

网友:
这种老货才用18650锂电池了

网友:
2串2并,从电池端引出万用表9v电池端子,或者风扇接口。测量充满电压不同,自带没均衡,换好点保护板。

网友:
2.4A慢充不伤机。

网友:
18650的就是储存实际比软包的长,容量没法和软包的比。

网友:
看这板子做工好像还不错

网友:
品胜13年的老货,可比现在的软包耐用和安全。。谢谢分享。。

网友:
PCB的做工还是不错的,感谢分享,拍的也很清晰

网友A:
不知道能不能快充,看重量不小

网友:
PCB的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品胜的质量应该可以,好多手机的电池都是品胜。

网友:
电路挺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能不能快充,看重量不小

5v2a,不能快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5v2a,不能快充

还是具有快充功能的是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