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光伏板给3.2v、3.6v两个电池充电可以吗?

楼主(2025-02-18):
有个太阳能灯暂时闲置,就用它给18650电池充电,接成如图电路,发现
3.6v电池充电有点慢,难道3.2v影响了3.6v电池的充电了吗?

网友:
太阳能板输出电压不低于4.2V,否则3.6V电池充不满,但对3.2V电池有不利,所以必须两个电压相等的电池充电为好,最好有保护板。

网友:
找个充电宝?

网友A:
哪能这样充呢,实测电池板每个单元最高电压约0.6V,不知道几串多高电压这不是瞎充吗?建议你在第七串处挖开电池板胶层引线,直充4.2V,在第六串处挖开电池板胶层引线,直充3.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能这样充呢,实测电池板每个单元最高电压约0.6V,不知道几串多高电压这不是瞎充吗?建议你在第七串处挖开 ...

这个光伏板开路电压最高8v上下,通过1只2极管接到3.2v电池上,充电电流几十毫安,3.2v电池自带保护板,3.6v电池是在充电宝里的,现在充电宝显示2个灯(满电4个灯),怀疑3.2v电池牵制了3.6v电池充电电压。
既然光伏板有6~8v输出,直接充电宝5v输入端会改善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光伏板开路电压最高8v上下,通过1只2极管接到3.2v电池上,充电电流几十毫安,3.2v电池自带保护板,3. ...

你电池板太小,换个几平方米的试试

网友B:
电路没学好,电往低处走,当然3.6V充的慢,3.2V的先喂饱,等3.6V开始充时候,3.2V开始脏死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没学好,电往低处走,当然3.6V充的慢,3.2V的先喂饱,等3.6V开始充时候,3.2V开始脏死的节奏 ...

好像真是这么回事,在3.2 v电池未达到保护板截止电压前,3.6v电池上电压被嵌位在3.2v+0.7v=3.9v以下,而3.6v电池需要3.6v+0.7v=4.3v才能充电,那么在3.2v电池前再串一个2极管,得到3.2+0.7+0.7=4.6v,这样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