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连带上有字的手机,是新的,是二手的,还是官方返厂修过的

楼主(2025-02-18):
几次发现 坏了的手机,自己动手修的时候,里面的连带上面有字,不知道用什么笔 手写的,还擦不掉。
以前的是 联通 装宽带 赠送的,拆开换屏的时候看到的。这个是 某东上买的,3年多了,后盖的防水胶有点问题,开了个缝,然后就买了防水胶自己换的时候发现这个也有字。

网友:
反正肯定是拆修过的

网友A:
fpc配套厂商的检测标记吧。。

网友:
不好说,都有可能,无法通过标记断定

网友:
能用就行,有些是产线上人工做的标记。

网友:
这挺吸引人眼球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pc配套厂商的检测标记吧。。

不可能,这个大的品牌,不可能检测标注随便就用笔写上去的。。如果是FPC自己这样写上去,三星也收货的话。那三星的品控也太随便了。。

网友:
这有点不靠谱了吧

网友:
这个不好说,这个有时可能是出厂时检测人员做的标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这个大的品牌,不可能检测标注随便就用笔写上去的。。如果是FPC自己这样写上去,三星也收货的话 ...

还真不好说啊。我的宏碁笔记本,电池排线是用美纹纸粘的。断口还不是锯齿的,是随意撕的那种不规则端口。。。

网友:
大品牌原厂应该不会这么随便。

网友:
翻新机有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真不好说啊。我的宏碁笔记本,电池排线是用美纹纸粘的。断口还不是锯齿的,是随意撕的那种不规则端口。 ...

要么翻新机?要么在出厂前就在修机位修过了,还没质检就出厂了。。。

楼主:
上市第4个月买到手的,翻新不太可能。有瑕疵 返修过 倒是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市第4个月买到手的,翻新不太可能。有瑕疵 返修过 倒是可能。

这个应该就是有些小问题,终检不过返修好了,再过检出来的

网友C:
各种原装电子产品原装拆机经常能看到手写的数字或者字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种原装电子产品原装拆机经常能看到手写的数字或者字母

这个就不清楚了,以前的手机是oppo的是续费还是新装(忘了)联通宽带赠送的。摔坏了屏,某宝上买了屏 自己换的时候发现连带上有字。奇怪的是,那字擦不掉。用水,用酒精,用一些乱七八糟的溶剂 都弄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么翻新机?要么在出厂前就在修机位修过了,还没质检就出厂了。。。

应该就这么个垃圾做工,我同事的我也拆开过,一个鸟样。。。不会我俩都是返修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