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探究一下联芸MAS0902+bics3的读写策略

楼主(2025-02-18):
得到一块联芸MAS0902主控的Msata盘,据说是工控机拆出来的

颗粒是海康标的闪迪bics3,ID:453C98B37672  notog颗粒。

有2颗,每颗2ce,2颗形成4ch/1ce,2plane,共128G。

先跑个分:

缓内顺序读写能跑满,4k一般。

用HDtune文件基准测下读写策略

先说写入,前面大概有17G左右的缓内高速空间,可以达到400+,出缓后一直到90G之前,维持65M的平稳直线写入,过了90G,再次掉到50M以下。

整体呈现阶梯状的写入曲线。

再说读取,缓内读取不稳定,缓外读取一条直线。

个人感觉,这种写策略,对于日常使用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

欢迎探讨。

网友:
必须顶一下,大神出品。902配IM的3D TLC感觉还不错

网友A:
和58xt59xt缓存策略一样。都可以分为两种自己定制。一种是全盘缓存。一种是部分缓存大小可以自己设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58xt59xt缓存策略一样。都可以分为两种自己定制。一种是全盘缓存。一种是部分缓存大小可以自己设定。 ...

部分缓存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部分缓存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是全盘缓存呗

网友C:
之前我测试过0902配B16的颗粒,单颗4ce128G,默认大概30G的SLC缓存,写完后掉速到120M左右,写入一半后掉到60M
三段式掉速,但是比较稳定,不回像58XT那样,出现大幅度波动,使用体验应该是要优于58XT。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7999-1-1.html

网友:
前面17G缓存的速度够日常用了...

二○二五年二月十八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我测试过0902配B16的颗粒,单颗4ce128G,默认大概30G的SLC缓存,写完后掉速到120M左右,写入一半后掉到 ...

58xt也可以像59XT2改成三段式。改完后效果一样。不过这些都毫无意义。58xt直接开成slc多好

网友:
这种策略在空盘容量小的时候应该比58XT那种全盘缓存的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