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457测试精密电阻误差大的奇怪现象

楼主(2025-02-18):
去年回老家的时候,有个大哥让我帮忙组装园林剪的电池,要求加大容量的。回来我二话不说拼多多上就买了亿纬的电池给组了两套16.8V的。后来听他反馈说我组装的电池也就跟当年的新电池相当,使用时间并没有加长。后来经过研究才发现拼多多的亿纬假货横行啊,能买到25P的B品就算运气不错了。今年又有个老家邻居让我给组装电池,然后我给组了一个全有款的。
前段时间逛论坛发现玩TS457的很多,我觉得我也很有必要买一个。这不就买了个照葫芦画瓢的组装了起来

TYPEC口真的不太好开啊,又开歪了

里面还好,正好能用螺丝固定住

然后就是焊接乱七八糟的线,加了个4056充电板,加了开关。测试的接头用了航空头,感觉比USB-A的接触要好一些。本来不想加开关的,后来觉得还是加个开关增加可控性吧

组装好,感觉还不错

然后组装了开尔文夹子进行测试。找了个精度0.1%的10m欧的精密电阻进行测试,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怎么测都不准确,跟测试电池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经过多次尝试才发现,夹子在电阻引脚的不同位置,阻值差别很大。越往中间阻值越小,越往两边阻值越大,难道是引脚引起的阻值变化?
那这个精密电阻的精度是如何保证的?难道厂家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了引脚装到主板上的长度是正好能够保证10毫欧的阻值?

然后测试电池的话还是用电池座比较好

网友A:
夹在单侧引线的两端测一下阻值是多大,估计是线阻引起的?

网友B:
这种电阻正确的测量位置大概在电阻出来10mm位置,两边出来各10mm左右位置测量就差不多是10豪欧。

网友:
是引脚线阻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在单侧引线的两端测一下阻值是多大,估计是线阻引起的?

也测过这个,单侧引线的阻值大概是0.6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阻正确的测量位置大概在电阻出来10mm位置,两边出来各10mm左右位置测量就差不多是10豪欧。 ...

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
要买个4线电阻

网友C:
电阻引线不是纯铜的

网友D:
引脚线阻看一下

网友:
电阻引线是铁的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引线不是纯铜的

线阻有点大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脚线阻看一下

是引脚线阻问题

楼主:
还有四脚的电阻,我等着买个试试

网友E:
谢谢分享~一直想买一个内阻,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一直想买一个内阻,忍住了

额嗯,买这种电阻没有意义啊

网友:
引线电阻不能忽略的
做成固定接线柱式的,就好了

建议买4线电阻
测量重复性就高了

网友:
第一个问题:TYPE-C开孔问题,很简单的事情,很多人有报废的那种插头,把插头用螺丝固定在一根铁丝或焊条上,拿到火上一烧,然后再去烫个孔,很容很正啊,不会偏,除非你眼睛有问题,才会烫斜了;如果孔有毛刺,锉刀伺候;第二个问题:TS457本来就是业余检测电池内阻的,肯定赶不上专业内阻仪,用固定电池座肯定好一些,那种开尔文夹子不太好,除非夹子和四根线是镀金的。

网友:
多回复,挣 点儿币,谢谢

网友:
正常,电阻导线的线阻,买4线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