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是什么检测技术,x光?

楼主(2025-02-18):
这是什么检测技术,x光?

网友A:
这是什么手机呀??

网友:
看起来像X光机下的样子

网友B:
妥妥的X光,无损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手机呀??

Nova 4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妥妥的X光,无损检测

还这么检测

网友:
换过非原装电池一下就对比出来了

网友:
验明正身的好东西,X光一照,就知道是真是假了,根本不用拆机,真厉害的透视技术。

网友C:
这是什么平台的质检,之前看某鱼一堆评论质检极其坑爹

网友:
带X光检测.感觉相对靠谱啊

网友:
X光对芯片是否有损?

网友:
是X光拍摄后的样子,一般电路板不会变化,那变化的助只有是原装电池与后换非原装电池的保护板作为判断了,看图的保护板应该是不一样的保护板,至于是不是原装的,待定。

网友:
X光能拍出字?

网友:
是不是PCB上的某些“丝印”也是用的铜箔。。。。。。

网友:
就是x光,这个也可以看手机是否是原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平台的质检,之前看某鱼一堆评论质检极其坑爹

炸鸡堂的

楼主:
这机子喇叭是听个响的级别

网友:
运行速度怎样,有个旧的nova3e 4+128,卡的很,还比不上小米4C

网友:
炸鸡堂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