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修个小日子老机器:JRC JST-145

楼主(2025-02-18):
老机器,突然不开机,八成电源有问题,打开查了一下,罪魁祸首找到了,换新搞定,找问题花了不少时间,问题底部,不管怎么观察都看不到,动用了热像仪分分钟搞定!

网友A:
这种情况下有300伏电压吗?

网友:
看起来热成像仪快要成为维修专配设备了

网友:
热成像仪 维修专配设备

网友:
还真的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电台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下有300伏电压吗?

耐压25V的电容,所以机器要多用,都是放久了放坏的。也看出小日子机器也没那么强,电解该坏还是坏。从来都不信什么日本电气机械汽车用几十年像新的,从来不用修。

网友:
电容不靠谱啊
换!!!

网友:
手摸不出来?

网友:
容姑娘漏了,看来热像仪快成维修的必备工具了,可惜夕阳产业,再花大钱买装备有点舍不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耐压25V的电容,所以机器要多用,都是放久了放坏的。也看出小日子机器也没那么强,电解该坏还是坏。从来 ...

很明显是设计问题,电容高温了

网友:
热成像不便宜

网友:
这是漏液了?

网友:
勾起了俺们买热成像的念头

网友:
热成像便宜吧

网友:
热成像可不便宜吧

网友:
电容是放坏的。

网友:
检测的工具越来越专业了

网友:
很多板子有这种情况  不拆开看都不知道

网友:
日化的电容也有阵亡的时候~  检测设备越来越专业了

网友:
所有的电解都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