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国产仿冒大牌便携蓝牙音箱,开声大了变音,未查出问题

楼主(2025-02-18):
垃圾18650电池

振膜和喇叭有腔体,忘拍了

电路板

就发这些吧,质量比10块钱的强些

网友:
功放芯片还可以,如果直接接5v电源可能会好些,锂电池供电,还没有升压,估计功率达不到设计值。

网友:
多方面的,功放芯片功率不足,喇叭尺寸过小,塑料外壳薄,空间小,喇叭没螺丝固定,音箱太轻音量大会位移或跳动

网友:
先排除喇叭单元是否有破损、碰边等异常摩擦声音。
接下来排除电源是否不足,大音量输出时被斩波了。

网友:
如果电容和喇叭都没问题的话,可能真的是山货的质量不行,大声音引起了震动导致。

网友:
有条件换个好点的喇叭看看

网友:
先用AB胶将喇叭固定好,一个喇叭固定三个点位就可以,这种靠卡紧的喇叭最不靠谱,容易共震,然后想办法将音箱加重量,底部粘木头或瓷砖再贴缓冲胶增加重量

网友:
扬声器什么标识都没有。

网友:
图片放大了?

网友:
山货做工真心不敢恭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