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187好像坏了

楼主(2025-02-18):
电容档不接也不会跳回底数,只会不断乱跳,必须手动设定一个档位。郁闷了。以前15B都没有这样。

网友A:
有179  2个    米合适   可转让

网友B:
又是一个无脑痴情女非要离婚和渣男在一起的故事,故事的结局不知道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179  2个    米合适   可转让

179的精度达不到要求。我只是希望187如果有问题的话能弄好。

网友C:
这表不是终身保修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表不是终身保修的吗?

终身保修和终身免费保修是两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是一个无脑痴情女非要离婚和渣男在一起的故事,故事的结局不知道是怎样的,,,,, ...

289也跳,正常吧

网友:
跳正常的呀

网友:
正常的187,电容档不插表笔时,测量值约0.067nF

网友:
看样子该校对了,寄售后服务站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