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小米温湿度计PRO魔改版丨Type-C充电+RX8025时钟丨3D打印外壳

楼主(2025-02-18):
无聊在咸鱼上逛,发现一个小米温湿度计PRO卖20包邮,就是缺画比较严重。我打算买过来自己动手换下屏,这种3.7寸的断码墨水屏咸鱼上都有卖。秉着折腾宗旨,果断都下单

到手试了下,可以添加到米家,屏幕只有部分能动。可以理解显示全坏。开始拆机

这正是太难拆了,百分小心面板还是拆破了,也刮花了。内屏也拆破了(还好是坏的)。
这种小米温湿度计我本来就有好几个,有个通病就是比较耗电,2颗CR2032电池用不到一年,这电池(传应)也不便宜。
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给它改个锂电。电路和结构都改变了,先抄个板吧

还好IO不多,不一会就逆向了。画图只会立创EDA,加了锂电池充电电路,低功耗LDO,RX8025也加上吧

看着还不错,直接嘉立创免费打样。我打算是将原厂的元器件能搬的都给搬到新板子上

大部分是0402的阻容,主控和FLASH是QFN封装,手焊确实是难度大

不过运气好,一次电量

装好电池,理论这个650MAH的电池可以续航2.5年。不过还没有验证
再给它重新画个壳子,这个简单。也是嘉立创光固化下的单

整体非常紧凑,设计是就是奔着极限尺寸来的,比官方的还要小还要薄
没有那个面板,直接看屏反而更清晰
RX8025T的精度比原装的无源晶振时间更准
这款小米温湿度计PRO是可以不用网关,直接通过蓝牙接入homeassistant。而且难得的是这个蓝牙是没有加密的,接入homeassistant都不需要TOKEN或Bindkey
好了我接着再去咸鱼上蹲几个便宜的来改

先避个坑,这款温湿度计目前发现有3种不同型号的屏,彼此不通用。后续会持续收些坏的来改,有兴趣在某鱼搜标题出些需要的人

楼主:
避个坑,这款小米温湿度计PRO目前发现有3种不同型号的屏,主控的程序还不通用。最新板的主控型号都变了。后续做多的我会上咸鱼,有感兴趣可以搜'小米温湿度计PRO魔改版"

网友:
楼主这个是重新配了一个屏幕? 移版的过程赞一个。

网友:
这是真的牛,我有个同款在桌子旁边,2032倒是不贵。传应(南孚)也就1块钱左右。
这款有个缺陷,时间不准,过段时间就要连接手机同步下才行。

楼主:
先避个坑,这款小米温湿度计PRO目前发现有3种不同的型号,相互不通用。我会持续收些坏的来改装,感兴趣的后续可以在某鱼上搜小米温湿度计PRO魔改版

网友:
非常酷,大佬技术很牛,改出来的效果赞

网友:
牛人,这个合计多少费用?

楼主:
先避个坑,这款温湿度计目前发现有3种不同型号的屏,彼此不通用。后续会持续收些坏的来改,有兴趣在某鱼搜标题出些需要的人

网友:
有20多个钱大妈的电子价签 红黑色的 怎么应用比较好?

网友:
pro版改装成plus了,明年加上电波校准做成L版

网友:
你的8025T哪儿买的,多少钱

网友:
厉害,我想知道逆向是怎么做的:拆完元件,打磨电路板,露铜后跑线路?

网友A:
这坏的二手还能卖20 要是没坏 不得卖一百多。。。 折腾这些钱 差不多能买个新的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坏的二手还能卖20 要是没坏 不得卖一百多。。。 折腾这些钱 差不多能买个新的了吧  ...

新的79好像,家里有2个,这货还有个毛病时间会停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纯手工搬板

白嫖嘉立创板子外壳啊

网友:
搬板的都是高手,

网友:
电池用不到一年

网友:
650ma电池跑2.5年,那它的运行电流应该在30ua,量一下电流就知道大约能跑多长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