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 小新潮7000- i3 自已动手换C壳

楼主(2025-02-18):
C壳被小朋友爆力掰断左上角转轴处,从某宝买单C壳更换,也有带键盘一体的,
但要多掏120,发挥爱折腾的动手乐趣,只换单C壳。

将红圈黑色连接硬胶用平口刀铲掉

拆出键盘 C壳

套上新的,用200度左右刀头烙铁熔化压实

装上主板 扣上电池

完美修复

网友:
跟我刚买的昭阳X3-15 一样,都是显卡缩水版

网友A:
都用平口刀铲掉了。在200度压的时候是把铲下的塑料粒在装回去吗。

网友:
我怀疑你是来秀工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用平口刀铲掉了。在200度压的时候是把铲下的塑料粒在装回去吗。

新的C壳 ,就是柱状的, 直接用刀头烙铁去压,先找个去试错,看看胶熔化程度,再去压别的

网友:
楼主好手艺,恭喜更换完成。

网友:
这是有专业设备的啊,换个C面应该是轻轻松松嘛

网友:
换了跟新的一样

网友:
据小某年的小新有低温锡通病。

网友:
小孩挨揍没?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网友:
维修技术不错

网友:
没有装大硬盘吗

网友:
换你这个还是有点技术的,还得用烙铁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