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慧荣3281BB + 海力士 H25BFT8A1B8R 128GB 双接口U盘 量产失败

楼主(2025-02-18):
如题:慧荣3281BB + 海力士 H25BFT8A1B8R  128GB 双接口U盘 量产失败,求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6分27秒后自动强制中断

楼主:
什么原因呀?困在这里好几天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如果不是3281N开8CE,可以用正片工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原因呀?困在这里好几天了,求高手指点!!!

我刚看了一下,只找到了V2.5.70 v4这个版本,如果还不行的话恐怕你得拆开短接,具体还得等大神来给你解答。姑且把2.5.70给你附上

SMI MPTool V2.5.70 v4 S0429v1 [SM3280AB,SM3280BA,SM3280BB,SM3281AB,SM3281BA,SM3281BB]
https://www.usbdev.ru/?wpfb_dl=941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看了一下,只找到了V2.5.70 v4这个版本,如果还不行的话恐怕你得拆开短接,具体还得等大神来给你解答 ...

谢谢!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看了一下,只找到了V2.5.70 v4这个版本,如果还不行的话恐怕你得拆开短接,具体还得等大神来给你解答 ...

还是不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3281N开8CE,可以用正片工具的。

请问一下:哪里有正片工具呀?我这个应该是 慧荣 SM3281BB主控 + 海力士AD7E285302B0 的颗粒,那个 NoBin 是不是找不到什么文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看了一下,只找到了V2.5.70 v4这个版本,如果还不行的话恐怕你得拆开短接,具体还得等大神来给你解答 ...

找到了 V2.5.77 V1 版本的,可以识别容量了,但是点击开始后就报错了,容量也显示为0了

楼主:
这是什么原因呀?求高手告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 V2.5.77 V1 版本的,可以识别容量了,但是点击开始后就报错了,容量也显示为0了 ...

你好, V2.5.77 量产工具能发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哦

@ AD 7E 28 53 02 B0 01 05 03 00 00 00 00 5A 6C 6C 87 3C 00 00 00 00 32 64 A8 10 10 92 92 92 5D 5D 5D 66 66 22 DB // Hynix H25BFT8A1B8R T0207 3DV6 TLC

//--- HY 3D V6 (H25BFT8A1B8R)
FLASH_AD7E285302B0_DisableCardModeFW=1

使用此软件,自己添加ID看看能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