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不是加湿器上的雾化头?

楼主(2025-02-18):
捡到的,是不是加湿器上的雾化头?

网友A:
不像,雾化器中间位置有打孔的。就是个压电喇叭

网友:
一面进 一面出那个才有孔

放水下的那种雾化头就没有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像,雾化器中间位置有打孔的。就是个压电喇叭

就是雾化头。。

网友B:
倒车雷达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车雷达探头

谢谢坛友指教!

网友:
照片好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