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锅铲做个新手柄,就是稍微粗了点,先用着,等有箍了再套上!

楼主(2025-02-20):
家里锅铲木柄开裂了,觉得不锈钢部分还不错,还是修一下算了

没有铜箍,肯定没这么耐用

不锈钢部分插入深度也浅了点

也找不到合适的箍,就只能舍弃原木柄
新木柄就用库存的擀面杖,Φ28x160,材质是榉木,这个硬度还是可以的

电钻开深孔,比不锈钢柄直径略小,方便抱紧

锯短点,给尾部打个挂孔,再用角磨机把边缘打磨光滑

插进去看着还行

插入孔再滴点胶,渗进去加强牢固度

最后用白蜡上燃气灶烤制,增强木柄耐腐蚀能力

搞定,可以再次大战300回合

这货还是要选手柄带箍的,强度高、耐用性更好
当然换上粗点的擀面杖,强度和之前相比也有所提高,先用着吧,找到合适的箍再给它装上

网友A:
脖子粗,脑袋圆,不是那脆就是帮帮团!!!

网友B:
应该先滴胶在孔里再安装可能更牢,白蜡就是蜡烛的蜡油么?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榉木硬度很高的,还有手柄不应该用白蜡,最好是用蜂蜡--毕竟可能接触食物。

网友:
砂纸打磨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好手艺!
那白腊是从药丸上弄下来的吗?

网友:
动手能力弓虽

网友:
也可以用2.5平的铜线剥皮箍的,箍多圈两头折弯钻孔订进木柄里!

网友:
还是打磨成纺锤体好看些。

网友:
动手力超强~!必须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脖子粗,脑袋圆,不是那脆就是帮帮团!!!

来来来,偶给人奸也做个柄

网友:
唯一不足的就是尾部孔开的不咋地

网友:
侧面打孔铆上不是更结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先滴胶在孔里再安装可能更牢,白蜡就是蜡烛的蜡油么?

怕塞的过程中胶固化粘住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先滴胶在孔里再安装可能更牢,白蜡就是蜡烛的蜡油么?

中药丸子包装上的封蜡,和蜡烛一样的

网友:
受热后就不紧实了

网友:
电钻打孔如何保证同心度,肉眼观察?

楼主:
打磨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