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电解电容的替换问题?

楼主(2025-02-18):
手头有个25v560uf的电解电容,如果我把它换成25v680uf的电解电容,会有什么负面影响吗?

楼主:
另外为什么,2个同为25v680uf的电解电容,
体积却差不少?

网友:
增加耐压是没问题的,增加容量多数情况也没有问题。不过有些芯片明确规定了外围电容容量的范围,容量太大也不行。

网友:
完全可以,而且右边的日化电容品质也更好

网友:
1.看电路,非精密的影响不大
2.年代、工艺不同吧

二○二五年二月十八日

网友:
完全没问题

网友:
没球毛影响,,,

网友:
一般来说电容可大不可小

网友:
你先测一下容量够不够,大小不是问题。
25V680很多直径都是10毫米

网友:
一般滤波应用没有影响。

网友A:
滤波没问题,如果是定时就不行

网友:
用于滤波影响不大

网友:
各厂家电容的体积、尺寸是不会相同的。

网友:
不是400V的 随便换

网友B:
看这个电容在电路里是干什么的。比如是电源滤波,换大的没问题,如果是充放电的定时电容,换大的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电容在电路里是干什么的。比如是电源滤波,换大的没问题,如果是充放电的定时电容,换大的就不行了{: ...

是一个索尼电源的电容,应该是笔记本电源,靠近19v的输出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没问题,如果是定时就不行

是用在一个笔记本电源里面,靠近19v电源输出端,能判断是定时还是滤波吗?

网友:
没啥问题,只要能放得下。

网友:
只要能装的下放心用

网友:
滤波应用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