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代工的Dell鼠标MS111-L

楼主(2025-02-18):
罗技光栅滚轮鼠标越来越少了,戴尔MS111-L,手感不错的。。。改下静音微动和换根短点的笔记本专用鼠标软线,有线似无线。

楼主:
这鼠标没人要的垃圾,我十几年前见是光栅的,留了三个做维修料鼠。。。

网友:
现在便宜的光栅都买不到了

楼主:
线材是取的华硕本本随机小鼠标线,长短合适,关键细软,类似耳机线材。

楼主:
这个华硕小鼠标应该是山货鼠标,,,,多年前我换过微动,,线软,收纳方便,,,这线如今用上了

楼主:
换线过程。正负极测好,焊下原座子,接好线,用的T12刀头,加点有铅锡好拆些。

楼主:
拆换静音微动,凯华二脚黄点。。。第一步,先每个焊点加有铅锡,再吸掉两个微动的地脚,用刀头同时加热另两脚拿下SW

楼主:
清理焊孔,吹掉锡水焊上简单,先焊一脚,压着焊平整,再悍另一点,,装上,完工

网友:
有接插件的基本上都是正品!

网友:
不错,不错,手工和我一样的好。

网友:
这种DELL的旧鼠标,公司都是一大箱,都是DCS操作站淘汰下来的,放在办公室吃灰,谁也不会去修这东西,反正坏了就买新的,一句话,不差钱。

网友:
简单实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
现在用无线的,电池更换的比较频繁
很不爽

网友:
鼠标看着不错

网友:
光栅滚轮鼠标都走高端高价路

网友:
用惯无线的鼠标以后,这样带线的就不太想使用了。当然,如果操作手感好的话,另当别论。

网友:
用惯无线的,回不去用有线的了...

网友:
直接焊到插针上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