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ABC三个LED灯,123三条线,可以控制3个灯亮

楼主(2025-02-18):
这是个安全通道指示牌的电路板,这一部3个指示灯分别对应的是什么状态也忘了

看图,
1正3负,A亮
1负2正,B亮
1正2负,C亮

网友A:
现都这样设计,3根线控制3个灯多直观,这样弄非搞的很神秘,搞的电路也不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都这样设计,3根线控制3个灯多直观,这样弄非搞的很神秘,搞的电路也不好分析 ...

你说的直观是4根线控制,1根公共正或负另外3根各控制1个灯

网友B:
应该不会有单片机控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直观是4根线控制,1根公共正或负另外3根各控制1个灯

是这样,以前虽憨憨的,可直观简单,新产品都淘汰变成你这样的3线设计了!

网友:
省了一条线

网友:
灯珠反向并联,太阳能氛围灯有这样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有单片机控制吧

有心了,还特意用工具补了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