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用过 FreeBSD ?

楼主(2025-02-18):
想安装 FreeBSD 3.2 , 不知道从哪里入手,请高手指点!

多谢!

网友:
回标题:不知道...

二○二五年二月十八日

网友A:
你不会用百度吗?

网友:
分三步:1;官网下载,2;装备机器,3;安装部署

网友B:
14装过,3不知道咋装?

整个USB启动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用百度吗?

会用,但不知道 百度 和 AI 哪个更靠谱。

网友:
网上有大把的教程可以参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装过,3不知道咋装?

整个USB启动盘?

谢谢,正在下载。
以前从来没装过,不知道 3 怎样装, 估计得用软盘。
请教,这个自带 gcc 编译器吗?

网友B:
先装基本系统,需要啥源里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装基本系统,需要啥源里找。

好的,碰到问题再请教你,多谢!

网友C:
把ISO写入U盘,就可以从U盘启动了。。一开始肯定是英文字符的,后面就应该像WINDOWS那样装了。。如果是桌面版,一般不需要输入命令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ISO写入U盘,就可以从U盘启动了。。一开始肯定是英文字符的,后面就应该像WINDOWS那样装了。。如果是桌面 ...

好的,多谢,晚上测试。有问题再麻烦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装过,3不知道咋装?

整个USB启动盘?

请教:下载哪些文件?谢谢!

网友:
这是32位。

写到U盘。

https://docs.freebsd.org/zh-cn/books/handbook/bsdinstall/

楼主:
多谢! 开始下载了 FreeBSD-14.2-RELEASE-i386- disc1.iso , 启动后显示无启动盘。

楼主:
用什么工具?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工具? 谢谢!

linux底下用dd,win下你搜一下。

网友:
很简单,装个腾讯元宝 app,有啥问他就行

网友:
官网下载即可,网上教程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ISO写入U盘,就可以从U盘启动了。。一开始肯定是英文字符的,后面就应该像WINDOWS那样装了。。如果是桌面 ...

老朋友你好,我在 WINDOWS 里无法打开 镜像文件。
如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