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苹果的MZ-JPU512T/0A6固态硬盘

楼主(2025-02-18):
有个坏了的苹果的固态硬盘,型号:MZ-JPU512T/0A6,看颗粒上写的是三星 K9LDGY81C-XCK0,查了下是一颗128G的,想去海鲜市场找个板子搬下,结果问了一圈都没有,都说我这个颗粒是一颗16G的。。。。。我也是醉了。。。。
看到论坛有人用这个型号16G的搬过U盘。哪位大侠知道了这个颗粒资料的话,麻烦给我科普科普呗,先谢谢啦!!!

网友:
搬板什么的,甚至颗粒容量是多大的,我觉得都可以先往后放一放再提。

我先问一句,除胶是否困难?
(拿我本人来说,我还在入门阶段,所以带胶的颗粒,我一般是比较头疼的,有时候刮胶的时候,就把颗粒刮坏了)

我记的苹果的硬盘都带胶,而且粘的比较牢固,不只是简单的粘4个角那种。而且我也没有专业的除胶设备,所以对我来说,除胶难度有点大。

建议先看看除胶问题吧。

网友:
除胶用风枪和窄条的美工刀就行,手一定要轻,不要使劲划。

网友:
我的建议是发货给fanallen然后付点手工费让他代工

网友:
看到128和16,首先想到的是不是128Gb->16GB

网友:
盘总公共128g,背面还有4颗 共8颗,所以一颗16g
颗粒 速度不错,就是有黑胶 拆比较麻烦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情回复,硬盘确实是512g的,见图。。。
如果是前后4个颗粒的话,应该每个的容量是64g的,我只是听说这个颗粒不错,想废物利用下(毕竟颗粒坏的机率小),就是不知道是否可以?如果可以的话除了做成U盘,就不能做成sata的吗?问了几家都说搬不成sata的。。。

网友A:
我用K9LDGY8S1D双贴3267,速度不错呢!除胶呢,就是熟能生巧的事。因为这个颗粒吹弯了还可以用,太耐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K9LDGY8S1D双贴3267,速度不错呢!除胶呢,就是熟能生巧的事。因为这个颗粒吹弯了还可以用,太 ...

这种颗粒只能贴U盘,不能sat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K9LDGY8S1D双贴3267,速度不错呢!除胶呢,就是熟能生巧的事。因为这个颗粒吹弯了还可以用,太 ...

麻烦问下我这个颗粒K9LDGY8S1C是64g的吗?能不能贴个sata?或者最大能贴多大的U盘?

网友:
32G的U盘  要诞生了  等你好消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情回复,硬盘确实是512g的,见图。。。
如果是前后4个颗粒的话,应该每个的容量是64g的,我只 ...

可以搬sata的,做u盘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下我这个颗粒K9LDGY8S1C是64g的吗?能不能贴个sata?或者最大能贴多大的U盘? ...

你确定你这个盘的颗粒是k9ldgy8s1c吗?这个颗粒是16G的,2ce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