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那组电池,一个月不用又充不进了

楼主(2025-02-18):
接上一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3183-1-1.html,刚刚好一个月了,昨天充电发现直接绿灯,充不进了,蓝牙能连上,有一串电压只有2.76,可能是这个电压太低保护了,晚上补电一下看看,再就是想办法把这个电池并在现在电动车上,要不有点麻烦啊。先不补用USB连保护板把保护电压调到2.5V看看能不能充电,行不行再补5号与9号电池再说,后续再反馈给大家

网友:
真正是:折腾是一种乐趣。

网友:
上主动均衡,然后电池得经常使用

网友:
第五串坏了,换掉

楼主:
先补下电再看看情况

网友:
有一组电芯不行了

网友:
单独充电看能不能修复

网友:
上次是10号,这次是5号,问题是上次折腾后,电动车能跑多远,压差也太大了,

网友:
显示满电充不进不是16号过压保护么?

网友:
有的容量小就不要充电均衡了,不然充电时容量小的先充满就又要均衡,丧失掉一部分电量,正确做法是往容量小的电芯上并联18650或32***小电芯,以求容量尽量一致

网友:
用那些淘汰下来的电芯组装的,后面麻烦事多着呢....不过折腾也是已种乐趣...

网友A:
压差太大了   要不就是还是有单体电芯接近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差太大了   要不就是还是有单体电芯接近报废了

那可能就是那个5号电芯有问题了

网友B:
这些电池用了那么多年,到报废期限了,所以这些电池有的能用,有的就不能用,还是挑一些差不多容量或者内阻的,配对好了,再组装起来,也许还可以废物利用,发挥余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电池用了那么多年,到报废期限了,所以这些电池有的能用,有的就不能用,还是挑一些差不多容量或者内阻 ...

有空再重组下看看,手上有3组电池,把这个搞好了并在车上一起用会好点,要不老是要给这个充电也麻烦

网友C:
楼主现在还没发现被人坑了吗?

最好的方法是出坑,这电池拆开干其它事儿,别用于电动车了,个人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现在还没发现被人坑了吗?

最好的方法是出坑,这电池拆开干其它事儿,别用于电动车了,个人建议 ...

本来买的就是置换电池,就是看看电池怎么样,价格便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买的就是置换电池,就是看看电池怎么样,价格便宜啊

便宜用不住,等于昂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