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LN2527型LED宽电压隔离恒流驱动器

楼主(2025-02-18):
这款LED恒流驱动器支持宽电压输入,输入电压范围为95-260V。

外置功率管配置有散热器

控制芯片为瑞萨的iW1710

瑞萨iW1710典型应用原理图

外置MOS功率管为士兰微的SVF50N60F

4个二极管构成全波整流电路

输入端配置有NTC热敏电阻,型号为5D-7,起到限流保护作用,防止浪涌电压损坏整流二极管。

次级滤波电容为100uF100V

次级整流二极管型号为SF38

主板背面没有元件,在变压器下边开孔利于散热。

网友A:
既然是恒流的,电压应该是自动调节的,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恒流的,电压应该是自动调节的,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

用在LED照明灯具

网友:
电源不错值得收藏

网友:
隔离恒流源,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B:
这个LED隔离恒流驱动器不错,功率较大,值得拥有。
初级输入端的黑色元件是NTC,是串联在AC220V输入线路中的。不是压敏电阻(并联在AC220V线路中)

网友:
外置功率管,还代散热器,电源不错。

网友:
似乎现在隔离的led电源不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LED隔离恒流驱动器不错,功率较大,值得拥有。
初级输入端的黑色元件是NTC,是串联在AC220V输入线路中 ...

多谢指正,没有细看!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做工还可以了

网友:
内部还行啊

网友:
学习了,好帖子,干货多

网友:
做工用料还行,不算太差。

网友:
看着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
不错,该有的都有。

网友:
这个驱动电源做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