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捡根伸缩杆引发的新年巨献:攒个1米5高1米长高颜值落地灯, 各种绝配呀!

楼主(2025-02-24):
先展示完成品的样子
立柱高1米5,灯管长1米,外置12V直流供电,全铝+石材,大家先看看颜值怎么样?!

下面上折腾的过程:
---------------------------------------------------
去年在垃圾桶边看到个挂烫机,感觉伸缩杆还有点用,作为一名合格的垃圾佬,必须拔下带走
几个月来断断续续在想怎么把它利用起来,考虑到LP喜欢在沙发上看书,最终决定做个落地灯
搜了下库存,材料大部分都有,就差个底座了

年前溜达,在路边捡到几片厨房台面的样板砖,2cm厚、4~5斤一片,做底座要颜值有颜值、要重量有重量!
过完年就开始折腾

准备的主要材料
灯管用20x10铝合金灯槽,准备做成双色温,灯条得重新撸
挂烫机伸缩杆缩到最短0.4米,拉到最长1.3米,锁紧后强度不错
底座选的这种类似花岗岩的,反正塞沙发底下,颜值不重要
底座边上是监控底座,材质也是铝合金,大概18cm长,拆成上下两部分用

大致方案就是这样(伸缩杆没拉长的状态)

难点之一就是挂烫机伸缩杆内部空间窄,内走线会影响立柱伸缩
PS:其实是想太多了,几乎不会缩短来用

遇山开路遇水搭桥,先做立柱部分
监控底座底盘扩孔,刚好能插入伸缩杆,绝配1

为固定两者,取掉塑料堵头,再打孔穿铁钉,作为防脱的固定销

靠近底部打孔,用来安装5.5的DC座

铝底盘和伸缩杆底部用砂纸打毛,增加附着力

定好位置后,外部用热熔胶堵住缝隙,防止漏料

销子俩孔也用瞬干胶堵上,免得胶水漏进去了

库存的水晶胶(透明环氧树脂),按3:1兑上一杯

为增强胶水强度,用绘画用的白砂(80目的二氧化硅微粉)作为填料

搅匀灌到立柱底盘里面,略略多点,因为胶固化后会有收缩
静置等胶固化
PS:因为气温低,足足用了3天才变硬,一度以为搞错比例了

等胶硬化的时候就来做灯头部分
铝灯槽打孔

均光罩也同样打孔,方便穿监控固定螺杆

找了片厚垫圈,扩孔旋在监控固定螺杆底部
这样就能从底部衬托灯槽了

为夹紧灯槽,又找了个塑料环

塞进灯槽里面,厚度尺寸刚好,两边还有余量,绝配2

然后组装起来看看
原配塑料大螺母在上面,正好有螺纹夹紧灯槽
球台拧紧后,支撑1米长的灯槽无压力,绝配3

另外剪一片铝片

用胶粘在灯槽末端,防止进异物

再来做伸缩杆内部要走的弹簧线
把并排线绕在细铜管上,放燃气灶上烤

冷却后抽掉铜管,就是弹簧线了
PS:其实也没多少用,偶一般也不会把这灯收矮来当台灯

等立柱底盘灌的胶硬化后,穿线、焊DC座

抠掉外部的热熔胶,配上小巧的DC座,布置和谐、颜值在线

楼下继续搞灯,欢迎大家移步观赏!

楼主:
继续组装灯头部分
为方便选型,下单撸了12V的软灯条和硬灯条
最终还是选择了软灯条,因为其灯珠多,照明效果更好
1米长8mm宽带背胶软灯条,120颗灯珠,据说RA有80%,全长测试有7W的样子

原打算灯槽头部装一个拨动开关来开关白色灯条,结果没找到合适的
干脆就用两个按键开关来独立控制俩灯条,两个宽度刚好合适灯槽
为提高过流能力,单个按键的两组开关并联使用(这点估计是短板)

把塑料环修一下方便走线,打磨以便用瞬干胶粘接

20的灯槽内部刚好合适放2条8mm的软灯条,固定兼散热,绝配4
长度方向为留出灯槽固定位置,灯条已剪掉带线那端3颗灯珠

用硅胶线焊接好开关和灯条
长度方向由于开始没考虑用这种按键开关,留的位置少了点,导致开关凸出较多

但俩按键开关宽度方向正合适,绝配5

由于单灯条偏一边,单条发光自然也是偏的,不过影响不大

测试一下功率
暖白7W多

白光略小一点

两条同时点亮,端电压有下降,功率接近13W,亮度足够了

灯槽尾端有微微漏光,可以加贴铝箔改善

装好灯头,立柱顶端外径比灯头立柱内径略小,直接用PVC胶带填充

插上灯头立柱,还方便出线,绝配6

再来处理石材底座
瓷砖钻头打孔

为方便移动整个灯,底座四角贴上万向滚珠

再把立柱固定在底座上
试了下直接提立柱,纹丝不动,强度足够

展示一下整个外观

1米长的灯管

灯头固定、调节结构及开关

来看点亮后的效果
暖白

正白

两个全开混色

把灯管立起来的效果

也可以把灯管翻过来安装,朝上照明,不过似乎意义不大
暖白连续点亮1个多小时,铝灯槽无明显温升,说明散热应该是够的

这个落地灯偶还挺满意的,简约又简单,好些材料应用很是恰到好处,除了伸缩杆(可以用拖把、衣叉一类的不锈钢伸缩杆)其他材料常见,也很合适仿制
费用方面,除了白捡的,撸的材料都用了红包,整个灯做下来,材料费应该没超过10块钱。时间方面,虽然断断续续在6天里也花了些时间,但能把想法变成实物,也是蛮有成就感的

补充内容 (2025-4-15 10:20):
后续增加了触摸调光开关,详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4477-1-1.html

网友:
确实可以啊

网友:
可以,有想法,动手能力也厉害

网友:
不错,老婆大人非常高兴,抱着楼主啵啵啵

网友:
做的真好啊,就是感觉灯管部分很脆弱啊,是不是加一个斜3角支撑啊

楼主:
可以哈,偶也挺满意

网友:
你这么一发,我也想起来我也有一个挂烫机的伸缩杆呢,当时也是看中铝材,没舍得扔,只可惜没有楼主的手艺。
一直想做一个电脑桌上方的长条灯呢,看你帖子有点启发。

网友:
其实捡个钓鱼竿做吊灯颜值还更高

网友:
电线要是直接搞在杆子内部就完美,在外面有点突兀。。。。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组装灯头部分为方便选型,下单撸了12V的软灯条和硬灯条最终还是选择了软灯条,因为其灯珠多,照明效 ...

高手高手高高手 !!

网友:
这工艺还是很厉害的,可能移动会不方便点吧?

网友:
20x10铝合金灯槽 也是红包p的吗 我记得快10元一米

网友:
灯管1米有点长了,60CM比较合适,这个架子很实用,放在沙发边上也不占地方。

网友:
拆了吧,换成悬吊更好看

网友:
手艺不错,就是底板不太搭,换成立杆同色系铝合金底板会好很多。

网友:
元首厉害了,手艺真不错

网友:
高了不稳,头重脚轻

网友:
换微风扇夹子更实用,可以夹在床头,电脑桌等。灯板限流电阻方案效率低,最好用同步整流降压恒流,便宜的选多颗7135分组线性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