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8650电池的焊接问题

楼主(2025-02-18):
手里有几颗18650电池,平头的,没有电焊机,但是想在上面焊镍片,淘宝上的不锈钢助焊剂看着没什么效果。除了点焊机,有没有方法在18650上焊锡

网友:
用挫子打磨掉氧化层

网友A:
助焊剂有效果,关键是电烙铁功率要足够,烙铁头也要用大的,助焊剂不用多,棉签在电池上涂抹几下,下手要快狠准,楼主多尝试几次就能成功了。

网友:
一点点洁厕灵好用

网友:
我用60W的电烙铁,锡是新力泰63/37的,不用另外放助焊剂。打磨焊接的地方磨花就行,电烙铁怼上去大概4秒,马上用湿毛巾给电池降温,降好温再怼一次,两次就能上锡。用湿毛巾降温是怕电池炸了

网友:
用刀片刮一刮,直接用锡丝焊就行了,

网友:
把焊接的地方打磨干净就行

网友:
助焊剂还是有点效果的,你烙铁功率也要高,回温性能要好,最好用功率大于100w的烙铁,jbc245就非常快,如果用小功率烙铁一直加热电池一直升温可能有风险,也可以提前用砂纸打磨一下再焊接。

网友:
清理氧化层加助焊剂,50W烙铁焊接,速度尽量快点。

网友:
刀片或 砂纸或锉刀处理下要焊的地方,再滴点干电池皮泡的洁厕灵,60瓦外热烙铁刀头或马蹄头,烧热挂上锡,贼好使。不过这种助焊剂有腐蚀性,而且烙铁高温对电池是有损害的,曾经焊过一些,用不久就自放电严重。有条件还是弄个点焊机吧。

网友:
我用不锈钢助焊水,挺管用的呀。

网友B:
鹿仙子多功能助焊剂,绿色标签的。我买的是这种,只要一小滴就可以焊上去了。烙铁一定要大功率,焊接速度才快。电池才不会发热那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鹿仙子多功能助焊剂,绿色标签的。我买的是这种,只要一小滴就可以焊上去了。烙铁一定要大功率,焊接速度才 ...

我也是用这个焊接,很好用。

网友:
业余才玩几颗的,添置电焊机不划算....还是花几元钱给开店的帮焊吧...镍片网购1米才2块钱...
烙铁焊风险太大...手脚不麻利,容量就会受损

网友:
网上有一教材视频....一个3000法超级电容,成本10元,可以搞成点焊机了....控制板都不需,手控时间力度....
焊得蛮牢固的
视频网址: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V411Q7Wi/

网友:
用大功率烙铁焊,焊过一个21V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助焊剂有效果,关键是电烙铁功率要足够,烙铁头也要用大的,助焊剂不用多,棉签在电池上涂抹几下,下手要{: ...

多尝试几次电池就炸了哈哈

网友:
电池头要打磨一下,用60w以上的大功率络铁

网友:
这个还是用点焊,
电烙铁的高温,对电池损坏很大的,
毕竟电池里面就是薄膜的东西。
我焊过的电池,发现寿命都短很多。

网友:
以前都是打磨好,用T12烙铁,直接松香助焊,也行。但是用了不锈钢助焊剂后,发现上锡还是要容易些,也快些,就一直用不锈钢助焊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