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松下剃须刀29型

楼主(2025-02-18):
最近我的松下剃须刀充电后不耐用了,怀疑里面的锂电池不行了。拆开看看

网友:
竟然还有这么大块的芯片

网友:
直接测量电池的内阻和容量

网友:
往复式可水洗

网友:
专用电池特讨厌

网友:
松下剃须刀的电池长得很奇怪

网友:
这块电池有点像电机。

网友:
找找看有没有同型号尺寸的电池换一个

网友:
电池看个头,容量不会很大

网友:
改装电池正负极焊线按C口充电

网友:
飞利浦旋转和往复都可以水洗。剃须刀还是飞利浦好用。

网友:
这电池挺特别的应该是专用的

网友:
电池仓竞然展现着大芯片

网友:
基本没看到电路

网友:
电池太特别了

网友:
还是硬封,差评不是牛屎,哈哈哈

网友:
换个电池弹片,锂电通用

楼主:
该锂电池没有标容量信息。在pdd上找了一下,标原装的要50元左右,品牌的在30元左右。因为无法核实两者的实际质量,那还是低价为先,探探路吧

网友:
电池长得很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该锂电池没有标容量信息。在pdd上找了一下,标原装的要50元左右,品牌的在30元左右。因为无法核实两者的实 ...

我买过号称原装的实际使用都不得,动力不够电量也不行,可能买到翻新或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