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钻转接水枪,有用过的么

楼主(2025-02-18):
看起来不贵,介绍是柱塞泵

但以前用过电钻转曲线锯很糟糕
不知道这种水枪是否靠谱

也见过那种一机多头是卡扣固定,上面的就是夹住输入轴,双手要克服扭矩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要相信老祖宗的智慧...

二○二五年二月十八日

网友:
这回家家配电钻了,开孔打眼,洗车……兴许还能上个硅胶的……

网友A:
这种万能工具看起来样样都行,实际是样样都不行

网友:
电钻也不能长时间用呀,把握这个原则,临时用用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万能工具看起来样样都行,实际是样样都不行

买来收藏或抚摸是超值的,也值得拥有者去购买。

网友B:
看娱乐新闻里的黄大厨样样通样样松

网友:
应急可以,如果长期用还是买个水枪吧

网友C:
术业有专攻~~想要用水枪就老老实实买水枪,这些嫁接临时使用的都很鸡肋,更有进水漏电的危险,或者烧了电钻,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术业有专攻~~想要用水枪就老老实实买水枪,这些嫁接临时使用的都很鸡肋,更有进水漏电的危险,或者烧了电钻 ...

有道理,毕竟和水接触,专用洗车水枪都有防水设计,但电钻没有

网友:
要相信专一的比满肚子花花肠子的靠谱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娱乐新闻里的黄大厨样样通样样松

说的是向往的生活那档节目吗?我倒是当年很喜欢看,只看到前几档后续的不知道如何了.话说做菜真的很繁琐很难受,特别是要天天做很多份菜的时候.

网友:
这个220V的怕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