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USB电压电流电量测量仪,大部分都是智商税玩具

楼主(2025-02-18):
前段时间买了个炬为U96P的USB测量仪,想测量一些USB小设备的参数。

炬为U96P测试仪设置电流测量下限为0.00A:
一、测量小电流,只能显示偶数
二、测量小电流,误差波动极限大
三、测量电流小于10毫安,可能显示为0
其它品牌大多数几十元的测量仪,基本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商品详情页的大量参数都是胡编乱造。
这些垃圾测量仪小数点后超过2位的数字都是骗人的,实际精准度与10多元的差不多,测量小电流存在极限大的误差和错误。
仅仅是个智商玩具,不要当成专业测量仪器!!!

网友:
830就不是玩具?哈哈

网友:
好一个震华牌dt830

网友:
矩为的没用过,我图片这2个经过精心校准后还是比较准确的

网友A:
炬为的U表向来精度都不高,尤其是小电流,所用的 ADC 的精度和分辨率跟本就达不到

U表想找精度比较高的,古有小扬的YZX,现在则有小张的WITRN,还有睿登的也可以,就是款式比较旧。

网友B:
830表没有说服力。

网友:
消费级仪表,没必要那么较真

网友:
我购入的是这个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5546-1-1.html
粗略测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炬为的U表向来精度都不高,尤其是小电流,所用的 ADC 的精度和分辨率跟本就达不到

U表想找精度比 ...

yzx的准的丧心病狂

网友C:
5A量程的东西10mA也不能测这也太离谱了吧。我前两天装个维修插座,买个ac301电力表头,标称20A量程插个定时开关12-13mA交流也能有稳定读数,直流比交流采样要求低多了

网友:
我还用的白尾巴,已经快被淘汰了,现在都是氮化镓充电器,电压超范围了。不过现在不怎么关注充电快慢了,因为充电都很快。

网友D:
可以用万用表带功率计算的

网友:
楼主的两个表都是玩具

网友:
感觉这个USB测试仪,就是给一般的数码爱好者用的。直观,使用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830表没有说服力。

反对啊。毕竟人家正儿八经的有精度的。

楼主:
这个830B数字表精度不差,一般电路检测完全够用。
1998年邮购价格差不多快100元了,不比当时300元的数字表精度差。

网友(2025-04-29):
引用 网友C:
5A量程的东西10mA也不能测这也太离谱了吧。我前两天装个维修插座,买个ac301电力表头,标称20A量程插个定 ...

这个表能测直流吗?  精度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万用表带功率计算的

测量功率的白色附件是官方的还是自制的?利利普的我有个示波表测电阻感觉超级不准(热机后可以,比如说刚充完电)我不确定是湿度问题还是这仪表就这水平

网友:
刚好我手里有这个USB仪表,当时还买了2个,我是2020年5月买的。我觉得还不错,没有你说的那样,不过最后一位尾数是有点上下跳动,没有万用表那样稳定不变。

接个LED灯珠做测试,首先看小电流情况,发现没有你说的那个10以下不显示

然后对比一下万用表的情况随机调了一个电流对比

然后试一下小电流对比

网友:
价格摆在那里,

小电流这类便宜货确实不行,显示也不一定是连续数字变化,观察仔细会发现反应速度都不如玩具表。
但它的实用性很强,油管上那些笔记维修大佬也在用它。
尤其是普通人用了这个U表,稍加大脑分析,手机、平板、笔记本等等的故障都可有个大致了解,或许也可自己搞定,要不直接送电脑城维修会给那帮孙子整蒙了。

我在用的垃圾平板,出厂就有个病,有时开机充电正常,有时不正常。我就特意挂个U表。
但这更便宜的U表 50mA 以下没显示,100MA以上才与实际相近,反应更差。但如没它?有时开机后电流会稳定460mA我不知,要用一段时间后突然关机,那心里很不爽。

如没U表?用万用表测电流必须切开回路,安全性、方便性远不如U表

下图那片纸片就是为了测电流做的,那时我还不舍得买U表,记得还是在本坛里看到这个推荐才买的。

楼主如常要测小电流?又不愿意买个位数更高的U表,到也可像我一样找个0.01欧的电阻,用玩具表测电流,当然也可切开回路直接用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