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按键款双色LED小夜灯

楼主(2025-02-18):
拼多多推荐窗口0.6元包邮买的,到手后拆开看了看,还算可以。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拼多多推荐窗口0.6元包邮买的按键款双色LED小夜灯,做工还说得过去。

内置软包锂电池,不带保护板,目测容量不超过500mAh。暂时用不到,用的时候,再加个锂电池保护板。

LTH7
充电芯片LTC4054,充电电流设置电阻182/1.8K,充电电流500mA左右。

主控芯片,正白、暖白、双色,3色选择。

附:

网友:
这个价就别想那么多哦

网友:
这应该是3色LED灯。

网友:
六毛连邮费都不够,老哥血赚

网友:
看看原配置电池能够使用多少时间,没有保护板一般用户用一段时间电池就会报废。

网友:
蜗牛这款模具和红外感应灯一样

网友:
看外观和感应款是兄弟俩。

网友:
性价比很高。控制到位,充电有芯片控制,色光切换也有芯片控制,不知主控芯片是否有恒流控制功能?

网友:
看着不像是铝基板

网友:
这锂电池,容量最多200mAh。

网友:
能用到就不亏…不然的话就是垃圾…

网友:
前几天才拆了一个夜灯,铅酸的,改天发来大家看看

网友:
和以前感应小灯一个模子

网友:
充满电可以用多久?

网友:
改着玩还是不错的

网友:
性价比很高

网友:
这个按键太吵了。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咔哒一声,还有立体声特效。

网友:
我买的感应板,外壳一毛一样

网友:
没有保护板,放久了就鼓包。以前撸的四个小夜灯打开看到电池已经全鼓,统一充了次电(据说慢充慢放可能会慢慢恢复),其中两个放着放着居然从正负极引出的地方涨破了口,喷出液体,幸好没着火

网友:
这小功率的灯珠一般死不了,电池先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