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CC2640R2墨水屏编程指南--环境配置

楼主(2025-02-18):
1、前往www.ti.com下载需要的软件
       IDE:CCS(Code Composer Studio)
       SDK:SIMPLELINK-CC2640R2-SDK,SDK下载需要注册账号,账号地址建议填其他国家。
       新版的CCS需要手动安装ti-cgt-arm和xdctools,启动CCS后,打开File->Preferences->Code Composer Studio settings界面,在Compilers里面添加ti-cgt-arm目录,Products里面添加xdctools目录,添加后要等进度条走完。
       注意TI的所有软件路径不能含空格。

2、准备刷机工具
       便宜的工具建议选JLINK V9,这个只支持jtag,官方的从XDS100V3就开始支持cjtag了,如果使用jlink就下载对应的刷机软件。

3、配置主板文件
      开发最麻烦的一步就是准备主板文件,为了降低复杂度,建议备份官方SDK主板文件后,直接改原始的SDK文件。
     我手上的墨水屏主要Pin配置如下
      CC2640R2_LAUNCHXL.h
/* LEDs */
#define CC2640R2_EPAPER_PIN_LED_ON            0
#define CC2640R2_EPAPER_PIN_LED_OFF           1
#define CC2640R2_EPAPER_PIN_RLED              IOID_3
#define CC2640R2_EPAPER_PIN_GLED              IOID_4

/* SPI Board */
#define CC2640R2_EPAPER_SPI0_MISO             PIN_UNASSIGNED
#define CC2640R2_EPAPER_SPI0_MOSI             IOID_5
#define CC2640R2_EPAPER_SPI0_CLK              IOID_6
#define CC2640R2_EPAPER_SPI0_CS               IOID_7
#define CC2640R2_EPAPER_SPI0_DC               IOID_8
#define CC2640R2_EPAPER_SPI0_REST             IOID_9
#define CC2640R2_EPAPER_SPI0_BUSY             IOID_10
#define CC2640R2_EPAPER_SPI0_CSN              PIN_UNASSIGNED

CC2640R2_LAUNCHXL.c
GPIO_PinConfig gpioPinConfigs[] = {

    CC2640R2_EPAPER_PIN_RLED | GPIO_DO_NOT_CONFIG,
    CC2640R2_EPAPER_PIN_GLED | GPIO_DO_NOT_CONFIG,

    CC2640R2_EPAPER_SPI0_MISO | GPIO_DO_NOT_CONFIG,
    CC2640R2_EPAPER_SPI0_MOSI | GPIO_DO_NOT_CONFIG,
    CC2640R2_EPAPER_SPI0_CLK  | GPIO_DO_NOT_CONFIG,
    CC2640R2_EPAPER_SPI0_CS   | GPIO_DO_NOT_CONFIG,
    CC2640R2_EPAPER_SPI0_DC   | GPIO_DO_NOT_CONFIG,
    CC2640R2_EPAPER_SPI0_REST | GPIO_DO_NOT_CONFIG,
    CC2640R2_EPAPER_SPI0_BUSY | GPIO_DO_NOT_CONFIG,
};

const PIN_Config BoardGpioInitTable[] = {

    CC2640R2_EPAPER_PIN_RLED | PIN_GPIO_OUTPUT_EN | PIN_GPIO_HIGH | PIN_PUSHPULL | PIN_DRVSTR_MAX,       /* LED initially off */
    CC2640R2_EPAPER_PIN_GLED | PIN_GPIO_OUTPUT_EN | PIN_GPIO_HIGH | PIN_PUSHPULL | PIN_DRVSTR_MAX,       /* LED initially off */
    CC2640R2_EPAPER_SPI0_MOSI| PIN_GPIO_OUTPUT_EN | PIN_PUSHPULL,                                            /* SPI master out - slave in */
    CC2640R2_EPAPER_SPI0_CLK | PIN_GPIO_OUTPUT_EN | PIN_PUSHPULL,                                             /* SPI clock */
    CC2640R2_EPAPER_SPI0_CS  | PIN_GPIO_OUTPUT_EN | PIN_GPIO_LOW | PIN_PUSHPULL,
    CC2640R2_EPAPER_SPI0_DC  | PIN_GPIO_OUTPUT_EN | PIN_GPIO_LOW | PIN_PUSHPULL,
    CC2640R2_EPAPER_SPI0_REST| PIN_GPIO_OUTPUT_EN | PIN_GPIO_LOW | PIN_PUSHPULL,
    CC2640R2_EPAPER_SPI0_BUSY| PIN_INPUT_EN | PIN_PULLDOWN,
    PIN_TERMINATE
};

因为此款板子没有flash卡,所以要去掉
CC2640R2_LAUNCHXL_shutDownExtFlash();
修改完成后就可以编译examples\rtos\CC2640R2_LAUNCHXL\ble5stack\simple_peripheral
来测试主板文件是否修改正确了,如果看不到蓝牙名称,可以通过在Code Composer Studio中调试暂停来看停在什么地方。
需要注意的是,因为jtag和spi占用同一个pin,如果开始使用spi工作后就没法用jlink调试了。

楼主:
主板文件位于source\ti\boards\CC2640R2_LAUNCHXL目录
占楼备用

网友:
楼主的研究精神可嘉,手动赞一个!

网友:
楼主准备玩哪款墨水屏?

网友:
我之前用过ti的cc2541、cc2530的器件,那时候用的还是IAR的集成环境。怎么到了cc26系列的又换天了?

网友:
TI这个果然不好搞,新手一点都不友好,光是环境就吓退好多不过有时间还是学习一下,毕竟都花了十多块买了好几个墨水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