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小米10青春版换电换插

楼主(2025-02-18):
朋友的手机,充不进电,电池不存电!
充不进电是尾插母座磨损严重导致的,单买尾插质量太差,再加上技术有限!没焊好!后来买了个尾插小板,解决了充电问题,又发现电池确实不行了,买了块 E修派 的电池,今天下午装上的,开机有50多的电量,用到5个电,半小时前刚插上充电器,感觉不错!

网友A:
这个E修派的电池多钱?容量靠谱不?我媳妇的K70也该换电池了,正琢磨换啥牌子的好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E修派的电池多钱?容量靠谱不?我媳妇的K70也该换电池了,正琢磨换啥牌子的好呢。 ...

K70都该换电池了??我的K40四年了,现在一天三充都不够,我感觉我还能坚持!我媳妇儿的K30S至尊版现在还一天两充也没说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K70都该换电池了??我的K40四年了,现在一天三充都不够,我感觉我还能坚持!我媳妇儿的K30S至尊版现在还 ...

我记得她都用了一年多了,我媳妇重度使用,白天戴蓝牙耳机听书开位置,掉电很快,晚上睡觉充通宵,对电池磨损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她都用了一年多了,我媳妇重度使用,白天戴蓝牙耳机听书开位置,掉电很快,晚上睡觉充通宵,对电池 ...

晚上插一晚上也没事,充满了自动断电,影响不大。我都是用小米智能插座设置充满功率低于比如3W或者5W并且持续十五分钟就自动断电!其实还可以设置手机充电到指定百分比插座断电,比如冲到99或者80就断电!

网友C:
最好是还原装电池,我还得第三方电池还不如我的旧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她都用了一年多了,我媳妇重度使用,白天戴蓝牙耳机听书开位置,掉电很快,晚上睡觉充通宵,对电池 ...

动手能力可以才自己换,不然外观很难看
建议等米粉节下单,到小米之家换比较好,容量质量都有保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她都用了一年多了,我媳妇重度使用,白天戴蓝牙耳机听书开位置,掉电很快,晚上睡觉充通宵,对电池 ...

即使最古老的手机都有充电检测和保护电路,在电池和电路正常的前提下,无论插着市电多久都不会损坏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E修派的电池多钱?容量靠谱不?我媳妇的K70也该换电池了,正琢磨换啥牌子的好呢。 ...

我也是第一用,电池40多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还原装电池,我还得第三方电池还不如我的旧电池。

原厂太贵了,这个电池比原厂的重了4克

楼主:
新的比原厂的重了4克,介绍说是石墨烯高密度电池

网友:
电池会不会有配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即使最古老的手机都有充电检测和保护电路,在电池和电路正常的前提下,无论插着市电多久都不会损坏电池。 ...

钴酸锂聚合物软包电池,最佳状态电压是3.7V-3.8V,所以新买的手机电池都是60-80%左右,如果长时间处于满电状态,确实会对加剧电池容量损耗,甚至加快鼓包,尤其是对于手机这种截止电压较高的电池。
手机长时间插着充电器睡觉,每天晚上手机电池都是满电状态,这相当于手机电池全天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满电4.5V,这对电池确实是不好的,只是这点不好都不会去在意,换个电池几十块钱的事,容量下降了就换,早上起来不是满电心理更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还原装电池,我还得第三方电池还不如我的旧电池。

有些三方还是超官方电池的,我个人用了几年中电的创海双力,从米9的扩容4000,到K40的扩容5000,都比原厂多了400-500的容量,从我买的那几块来看,无论做工还是循环寿命,真还不输官方,不过价格也不输官方都偏贵,而且没得好大名气,pdd就只有一家在买,销量还很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的比原厂的重了4克,介绍说是石墨烯高密度电池

有没有可能里面给你掺了水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里面给你掺了水泥。

我要拆开看看了,不拆就做X光扫描一下,

网友E:
我有台手机电池也不行了,可我不会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台手机电池也不行了,可我不会拆

那不是小菜一碟吗

网友F:
我用中电的,给爸妈两台青春版都换了做备用机,话说这个机器后盖真无语,我妈的手机用的时候就脱漆,后面后盖都脱开了,我爸的是我换电池时候一拆整一圈掉了,不买个后盖换上死难看。另外这个手机电池不行了就开始自动关机,反复重启,最可气是去售后连盖都不开就说要换主板,还好我爸精明没中招,换完电池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中电的,给爸妈两台青春版都换了做备用机,话说这个机器后盖真无语,我妈的手机用的时候就脱漆,后面后 ...

售后都是代理的,哪有真正的售后,我朋友这后盖也惨不忍睹,问朋友换不他说不换,用胶粘上,还有个外胎看不到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