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哪位兄弟退过这种40pin的线端子针

楼主(2025-02-18):
40pin的线端子,想退线出来改装,研究了几天也没把针退出来,这个线端子的副孔非常扁非常小,用最小的退针器也插不进,硬插进去孔就变形,但也退不了针。

网友:
要泡在热水里去加热退出。

网友A:
可以自己做一个退针器,薄没事,比如表的发条

网友:
有长针的。软的硬的粗的细的都有。你搜一下

网友:
暴力点方法,直接后面剪线

网友:
再买个端子,线直接剪了,重新压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做一个退针器,薄没事,比如表的发条

用刀片磨了一个,没想到贼好用,刀片厚度和孔刚好匹配,刀片硬度也够。

网友:
一般用针也能捅出来。

网友B:
大哥,我是专业的,告诉你,端子排上面有个塑料是扣在上面的,你要抠出来,否则门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我是专业的,告诉你,端子排上面有个塑料是扣在上面的,你要抠出来,否则门都没有。 ...

我虽然不是专业的,我也知道要把这锁扣松开啊,图片上应该也能看出来吧。
另外这个盖子是拿不出来的,只是松开,还得用针才能退,我已经退好了。。。。。

网友:
这种从头的质量还是很好的。

网友:
厚了就打磨下,是从扁方孔进去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