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无线打气泵改装21700电池5ah增加续航和平衡充电口

楼主(2025-02-19):
打气泵拆除旧18650电池换5ah21700电池,加装平衡充电口,增加续航和维护电池均衡维护接口。

容量增加2.5倍,由原来的2000mah电池变成5000mah电池,电压是7.4v不变。

原来的typeC充电功能和充电宝功能都不变。平时直接用typeC线慢充就可以。然后需要快充或者电池需要均衡的时候就用模型充电器使用均衡充电就可以。

原配是2ah2节18650串联。
最近购入一批5ah的21700,拆开研究下,拆除卡扣,刚好可以塞进去两节21700,另外加装平衡充电口,方便后期维护和均衡充电,保持电池寿命。

保护板用的原来18650电池组的保护板,拆到新焊接的21700电池组上。

网友A:
看外面还说怎么两节电池平衡充是4线的,原来里面只有3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外面还说怎么两节电池平衡充是4线的,原来里面只有3根

因为我的平衡充电插头都是3s的,四线,不想单独做一根三线的。就用四线插座了,只用了三根线。这样原来的充电线也兼容给2s充电,有根针是空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平衡充

网友B:
谢谢分享~电池都是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电池都是哪里买的?

善用搜索功能,淘宝拼多多,多看看买家评价

网友:
无线方便就是要维护

网友C:
这么小,真的能对汽车充电,,,楼主手艺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真的能对汽车充电,,,楼主手艺真好,,

可以补气。汽车是单胎真空胎,旧的完全没气难充。楼主气泵要是金属曲柄更耐用。

网友:
加大电池更耐用

网友:
容量增加,连续工作时长变长了,切记气泵连续长时工作非金属件承受不了!

网友:
我是给普通的车载气泵做了个12V的移动电源,3节21700串联的。假假的也算一个无线气泵啦。就是体积大好多。

网友:
考虑的长远,平衡充口都加上了

网友:
平衡口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容量不确定一致的情况下,平衡充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这样的接口对平衡充的接线比较方便

网友:
米家的无线充怎样?想淘个玩玩

网友:
空间够的话,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