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一个无线键盘

楼主(2025-02-19):
按键乱码拆了看看

背板,薄铁片

带开关,4个指示灯

充电口拍糊了是老安卓

开拆

内部,一节小电池

主板

擦擦接口没好用,垃圾桶了
end

网友A:
方向搞错了,不是接口的问题,是键盘那几张塑料薄膜的问题,或者键盘下面有异物,揭开,看看是否有油污,或者有异物。

网友:
太小了不好用

网友:
用电池的我更喜欢,换电池后还可以使用。这个东东好山寨的感觉,电池太垃圾!我用过这类键盘,太小,布局有些不同于常规,不好用!

网友:
居然用的是正规封装的芯片!

网友:
电池可以留下备用。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啊

网友:
键盘太小,太薄,手感不好,不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向搞错了,不是接口的问题,是键盘那几张塑料薄膜的问题,或者键盘下面有异物,揭开,看看是否有油污,或 ...

+1,薄膜和橡胶皮碗容易坏...

二○二五年二月十九日

网友:
买过一个同款的
连接不上
扔了

网友:
这种蓝牙键盘电路不错,硬封芯片,就是薄膜按键容易出问题。

网友:
用的是正规封装的芯片!

网友:
没啥用,打字不得劲

网友:
丢掉可惜了,可以用来改无线机械键盘

网友:
应该是太脏,电子清洗剂喷一下,膜搽一下试试

网友:
谢谢分享~看起来还行~~

网友:
太巧了,正好今天翻出了以前英菲克12元的蓝牙键盘,补一下电。

买回来后一次也没用过,按键一点都没磨损,全新的保存到现在。

网友:
还是习惯于用机械键盘了

网友:
我i也有一个这样的键盘

网友:
那么好做工就垃圾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