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折腾多次的充电宝原来是板子故障换了板子结果是高压的换电阻才解决

楼主(2025-02-19):
折腾多次的充电宝原来是板子故障换了板子结果是高压的换电阻才解决

哎,折腾了几次,开始以为是朋友不会用,原来板子有隐性毛病。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3389-1-1.html
这次板子彻底歇菜了,能充电,无法激活快充,充满后无法输出。

最终斥巨资多多买了个来历不明的板子,无任何参数,差点被害死

板子的U口跟tpyeC口与原装无异。

最后打了螺丝固定孔,用了两个尼龙柱作为支撑固定。

焊接好电池,能够点亮

开始充电

充了一个中午一直没转灯,一测电压4.3V了!!!以为断开NTC边上的这个短接,结果是错误的。

赶紧拔掉充电器,给手机充了会电,才降到4.189V。

后面咨询店主,说不提供技术支持,好吧,翻评论,找到个教程,说改电阻,具体是10K改15还是15改10K,忘记了,刚好从废板上拆换过去,电阻很小,非常辣眼睛。

最终解决,充电截止刚好4.2V。

只是,尼龙柱无法完美固定在壳上,502粘不住,用铸工胶搞定。

然后封装。

结果放在身上没注意掉出来,摔了一下,又开壳了。就顺便测试了一下截止电压。3.113V,很完美。

给手机充电,可以冲3-4次,结束,收工。

网友A:
写着R2R的那个小方块是啥?

网友:
巨无霸,多大容量?

网友:
好久没用过充电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着R2R的那个小方块是啥?

封装的电感,对应环形的磁环上面一圈圈的那个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着R2R的那个小方块是啥?

2R2那个吗?电感

网友:
两片10000的软包电芯?给手机用可以充放几个周期呀

网友:
恭喜楼主维修成功!

网友:
好在芯片没坏,能修好。2万毫安时大容量充电宝,续航长。

网友:
这个真不懂,连标题都看不懂。

网友:
买的高压板还在吃灰中,之前5V2A的板子还用了个塑料盒焊了6节电池有时用下

网友B:
截止电压3.1v很不错,我的充电宝刚才充手机到灯灭,测电池电压还有3.9v~能改低点不?

网友:
小电阻惹出大麻烦,维修不易

网友:
板子有故障的不错

网友:
我有个小米的也有问题,就是充电一会儿自己就断开了,按一下电量按钮又可以冲,过一会儿又断。偶尔可以正常冲

网友:
有时间去折腾,真的爽。

网友:
是是是,我这眼神不行,还给写错了,不多楼主理解能力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截止电压3.1v很不错,我的充电宝刚才充手机到灯灭,测电池电压还有3.9v~能改低点不? ...

是不是电池不行了,带载电压会很低,带载测电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