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来个少见的电阻

楼主(2025-02-19):
这样的电阻第一次见,是大功率电阻?另外第二个排阻的内部结构有大神了解吗?在网上查到了排阻的资料,也分享给大家。

网友A:
这是排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排阻吗

我以为是,望大神指点。

网友:
第二个是排阻

网友:
第一个的封装形式的确没见过,第二个是排阻吧

网友:
平面厚膜无感电阻

网友B:
电热杯垫里面见过第一种封装的电阻

拆一个金灶暖杯垫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6614-1-1.html

网友:
第二个是排阻,里面是一堆并联的电阻,以前8位机,任天堂原装是一个排阻,那些山上货就用一排电阻焊一起

网友: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这种问题自己搜索下不是全都有了,你有发帖的时间,早就都搜到了

网友:
第二个排阻应该是10脚5电阻,即5个相互独立的电阻,具体用表一量便知。

网友:
这个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热杯垫里面见过第一种封装的电阻

拆一个金灶暖杯垫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那么就是加热用的吧。

网友:
带散热片的你说它是电阻也可以,加热器件也可以?

网友:
第一个是高精密大功率电阻

网友:
第一次见到,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图一的电阻少见

网友:
第一个像是无线电设备的功放

网友:
见过一种功率电阻,外表面是一圈铝合金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