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但是你拆过鼠标微动开关吗?(D2FC-F-7N10M)

楼主(2025-02-19):
想必大家都换过鼠标微动开关,但是拆过鼠标微动开关吗,微动开关里面是什么样的呢,出于好奇,今天拆一个看看。

微动开关正面照

微动开关背面照

这里有个倒扣,稍后从这里拆开

宝盒马上打开

里面的弹性铜片已经出现

去掉按键帽在看看簧片

侧面是这个样子的

去掉按键帽的侧面照

上传个视频,里面有微动开关的动态操作,可以看看簧片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
简化版簧片结构,材料好也耐用。以前有细弹簧拉着。

网友:
不仅拆过,还刮一了下触点装回去继续用。

网友:
这就要好几块钱啊。

网友:
拆是拆过,但拆了就装不回去了

网友:
鼠标双击了拆过打磨触点,懒得拆下来就在鼠标上撬开的。

网友:
看明白了,谢谢分享。

网友:
拆了装回去非常难,考验耐心、动手能力

网友:
经常拆开,磨磨触点在复原,免得换微动

网友:
前一阵子问过,自己也拆了,凑合整了下,装回去再用

网友:
这个拆解还是挺好玩的。

网友:
我都不用焊下来,拆了外壳清理下触点再继续用

网友:
这个标题应该在uc震惊部比较好在这的可能大部分都拆过,昨天还拆了3个

网友:
拆过很多次了。。鼠标双击拆来擦触点~

网友:
拆过,簧片拆下来,大多数没装回去过,能装回的也就10之3和4, 谢谢分享

网友:
拆过,玩崩了,装的时候弹片崩飞了

网友:
那个弹片可是不好装

网友:
主要是材料,国内的就是时间长了不行

网友:
拆过,再恢复时就太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