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0BB 双贴 Intel 29F01T4ANCTH2 成功!

楼主(2025-02-19):
SM3280BB 双贴 Intel 29F01T4ANCTH2 成功!

颗粒如下,4CE,BGA252,B16制程的TLC

ID是

开卡成功

跑圈如下

实际写入(测试文件的大小是12.4GB)
不算大波大浪吧,毕竟是正片。

实物图

用了FPC转接贴 272转152的。

网友A:
感觉这块板子被焊接过好多次了,变色了吗,还是拍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块板子被焊接过好多次了,变色了吗,还是拍摄问题?

可能焊油没擦干净,而且光线也一般

网友B:
用几天会不会掉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几天会不会掉盘

不会的,我自己在用,以前就做过。

网友:
英特尔的闪存就是牛,坏块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