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山拆解:拆一个小蜜蜂,就是上次双圈扬声器那个

楼主(2025-02-19):
阴雨阴冷的天气,实在不想动,把库存图片翻出来。

这个货是当时跟那个烧熟了螃蟹(IC)的充电宝、一个小米3手环(可惜只能充电但存不了多少电,而且屏幕太暗无法使用)等东西一起淘的,

记忆中是总共十来块钱的样子。

品牌:十度数码

有点粉金的配色,背面两个小耳朵可以挂背带。

除了小蜜蜂功能,还有FM收音功能,所以带有一根天线。

也支持TF卡播放,因此在正面还有播放键。

实现模式切换,则是正面的M键。

测试一下,MINI USB充电的电流大概在0.7-0.8A之间

准备开拆看看内部如何,是否有改造的空间(例如加电池(实测过充满可以连续最大音量用大概2小时)、换成TYPE C充电板等)
最开始想撬开,但是没有动静,所以改为先拆面罩,所以发现了是双音圈的喇叭

把喇叭面板边的四个螺丝卸了,开壳!

仔细看一下PCB板及电池,内部有一定空间,但是加电池不够(换大容量18650还可以),加块TYPE C充电板可以

先这样,下次把加装TYPE C充电板(蓝牙耳机充电仓板子)的另外发个贴。

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A:
记得它自带充电模块的,你只需要把那个T型USB换 TYPE -C接口就行了,省时省力

网友B:
喇叭上面有四个焊点,是接两个音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上面有四个焊点,是接两个音圈吗

是的,之前有一帖问过这个问题,双音圈提升输出功率与音量,声音表现也强一些
此回复发自手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之前有一帖问过这个问题,双音圈提升输出功率与音量,声音表现也强一些
此回复发自手机 ...

还以为是高低音组合音圈

网友:
看着不 错,还能偶尔听听收音机

网友:
构造很复杂很好

网友:
看着还有点复杂

网友:
不是导游,也不是幼师,这个小蜜蜂无用武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它自带充电模块的,你只需要把那个T型USB换 TYPE -C接口就行了,省时省力 ...

是的,有个充电模块,之前已经加装了一块TYPE C的小板(蓝牙耳机充电仓的),晚点整理下图片。
现在正好又有一块独立的TYPE C母座板,到时看看是不是焊到MINI USB口上,并联式输入充电,毕竟C口目前更通用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