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那些支持内存ram扩展的手机

楼主(2025-02-19):
补充一个 vivo s 系列

网友A:
一直没搞明白,这个有什么用?扩展的内存来自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搞明白,这个有什么用?扩展的内存来自哪里?

PC的虚拟内存技术?linux的swap, win的pagefile.sy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搞明白,这个有什么用?扩展的内存来自哪里?

闪存划一部份给内存用。你可以理解为电脑上的虚拟内存。。

网友:
红米REDMI NOTE 13 PRO

12G内存+12G扩展+512G闪存

网友C:
反向PC的ramdisk,人家ramdisk是用ram提速了临时缓冲。手机这样用rom虚拟ram,第一增加了rom的读写,加快rom的老化损坏,第二rom的速度追不上ram,只能类似系统休眠的压缩临时文件到rom缓冲,但是这样就有造成手机的恢复软件的卡顿。
现在手机的设置越来越迷糊,rom虚拟出ram,还有就是所谓的优化,还不如直接把软件文件独立化,但是他又安装好的软件又压缩处理,又实用时候缓冲解压一次!这样rom就重复占用空间,看看现在手机系统的占用越来越大,而且有些直接不显示是什么软件占用了,我昨天给老人家看那台64g的rom的手机,就三个软件,微信3.5g,今日头条3.5g,还有一个看书的500mb,问题就是整个rom空间占用57G,其他根本找不到那个软件占用了,当年的荣耀手机系统。我只能跟老人家说,该换机还是换机

网友D:
目前8G的内存感觉还好,对这个需求不太明显。只要手机可以插存储卡,扩展存储空间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搞明白,这个有什么用?扩展的内存来自哪里?

就是手机本身的存储 ,没什么用, 扩展的速度慢的很,,,

网友:
这功能没啥用

网友:
开这功能手机更卡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目前8G的内存感觉还好,对这个需求不太明显。只要手机可以插存储卡,扩展存储空间已经很不错了。 ...

插了存储卡也没啥用,只能放一些照片、音视频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插了存储卡也没啥用,只能放一些照片、音视频文件

扩大存储让手机永葆青春

网友:
新机到手第一时间就关掉这个扩展RA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C的虚拟内存技术?linux的swap, win的pagefile.sys。

我也是理解为PC上使用的虚拟内存技术,问题是,硬盘速度永远比内存慢,
在手机上面,这么干,有什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理解为PC上使用的虚拟内存技术,问题是,硬盘速度永远比内存慢,
在手机上面,这么干,有什么用呢 ...

可以手机用的存储芯片和内存芯片速度不相上下?

网友:
扩展的速度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手机用的存储芯片和内存芯片速度不相上下?

这个不太可能吧?如果真是这样,手机只需要大字库,还要内存来干嘛。

网友:
速度慢,不能忍受,最后还是关了,没有想象中好,硬盘速度还是太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向PC的ramdisk,人家ramdisk是用ram提速了临时缓冲。手机这样用rom虚拟ram,第一增加了rom的读写,加快ro ...

微信占用肯定不止3.5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向PC的ramdisk,人家ramdisk是用ram提速了临时缓冲。手机这样用rom虚拟ram,第一增加了rom的读写,加快ro ...

记得12年第一部安卓机用过这闪存扩展  当时只有民间第三方包有 512Mb的rom上都没法扩展 只能扩在外置卡上  对  扩展到读写只有几Mb的卡上
现在官方实在是没有新的功能吹嘘了 老货新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