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数字千分尺

楼主(2025-02-19):
数码千分尺属于精密测量工具,拆卸和维修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第一次拆卸,非常小心,用硬币拧开电池盖,取出电池断电,对触点进行清洁。小心的拧下四颗螺丝,拿下后盖,本想对线路板的另一侧进行清洁,但是要拆机械部分,考虑到厂家有售后,就没有再动手。

网友:
要彻底分拆啊。

网友:
没看出来怎么获得精确的数值的

网友:
这玩意机械的见过,数码的普通人基本见不着

网友:
见过有人用它量塑料袋厚度

网友:
看不出什么牌子,用过机械的,原理不知道是不是光栅的

网友A:
与机器的准确度一样吧

网友:
这个也有数字的了,高级哦

网友:
没见过,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机器的准确度一样吧

普通的机械千分尺其实应该叫“百分尺”,分辨率0.01mm,只有微米千分尺才能读到0.001mm,数显的分辨率基本是0.001mm.

网友:
拆不好就会精度下降,,,谢谢分享

网友:
这玩意估计要定期校准吧

网友:
以前单位有个机械的,用着还不错,一般都测量导线直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机器的准确度一样吧

机器的准确度也有分等级滴

网友:
这里面不是应该有光栅吗?光栅呢?光栅何在,不会是那个黑色的柱子吧?

网友:
这玩意机械的见过

网友:
用过数字的游标卡尺,千分尺没用过

网友:
用过刻度数显一体的,精度0.001mm,挺准的。

网友:
居然又是万恶的牛屎了

网友:
竟然还有数字千分尺啊,原来好像看到的只有纯机械的...

二○二五年二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