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32G闪迪CZ48主控芯片是啥如何量产

楼主(2025-02-19):
2019年11月车载360全景影像用的U盘,查不着芯片主控,于是把32G闪迪CZ48拆开了
外壳BM181125840B,也不知道啥意思。以下是内部:

20-82-00388-A1,S729-E7P92000

X732216081,SDTNUIAMA-032G,M1729M0546P4
这款主控不知道是啥?有高手知道的吗

网友A:
闪迪的盘,只能拆芯片

网友:
是啊,闪迪的盘都没法整,我小孩一个16G的酷豆只能读不能写,提示写保护

网友B:
再叠一层buff,外壳上的refurb载明这还是个翻新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叠一层buff,外壳上的refurb载明这还是个翻新货

又学到了一个单词

网友:
闪迪的主控就不要想量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迪的盘,只能拆芯片

确切的说是正品的只能这样...

二○二五年二月十九日

网友:
拆芯片还得看是不是带锁的片,麻烦。。。

网友C:
翻新货啊,别人无理由退货的,工厂测试没问题就打上这个,再销售了,不过量产是没戏的,全是闪迪自研主控,没有工具,你拆了也没用,只能换到支持的主控板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翻新货啊,别人无理由退货的,工厂测试没问题就打上这个,再销售了,不过量产是没戏的,全是闪迪自研主控, ...

闪迪自研主控没得玩,以后不买闪迪啦

网友:
闪迪就别考虑量产了,不是自研就是定制版主控。

网友:
建议楼主放弃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个闪迪的cz48,没法量产的

网友D:
这个CZ48是后期货用的闪迪自家主控没有量产工具可以用(早期用的群联2303主控),这个芯片到是没锁的拆了还能再就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CZ48是后期货用的闪迪自家主控没有量产工具可以用(早期用的群联2303主控),这个芯片到是没锁的拆了还 ...

拆了可以放哪里呢

网友:
基本上没得玩

网友:
我也想学如何量产U盘

网友E:
搬板  要是有锁更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搬板  要是有锁更折腾

闪迪这款颗粒能搬到哪个主控可以支持,练手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