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两台电脑,哪个更适合装solidworks?

楼主(2025-02-19):
临时用一下solidworks(2019版),从库房找出两个退休的台式机,i5-4570和i3-6100,内存都是16g,240g的SSD。
有一张显卡,r7-350,两台电脑都可以安装。

请问哪台电脑更适合安装solidworks?solidworks对电脑要求是CPU?内存?显卡?

网友:
小图应该都可以,我刚搞了台I5-4590的,16G+128G,核显。装SW2024看个图什么的还可以,有空试一下装配图

网友:
应该差不多。两台电脑都差不多,就CPU的差别。。如果可以,把内存和硬盘都装一台电脑里。。会更好。硬盘就一个装系统,一个装资料。。

网友:
哪个单核频率高用哪个

网友A:
都不合适,论坛2000卖了,加200买新机

网友B:
i3-6100 是双核4线程用DDR4内存,i5-4570是四核4线程DDR3内存,让我选会是i3-6100,整体硬件框架升2代温升也会小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i3-6100 是双核4线程用DDR4内存,i5-4570是四核4线程DDR3内存,让我选会是i3-6100,整体硬件框架升2代温升也会 ...

我刚好相反,我选i5那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3-6100 是双核4线程用DDR4内存,i5-4570是四核4线程DDR3内存,让我选会是i3-6100,整体硬件框架升2代温升也会 ...

DDR3还是4得看主板吧

网友D:
退休库存机都这样的配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都不合适,论坛2000卖了,加200买新机

顶多300  2000都是10代的新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DDR3还是4得看主板吧

得要CPU支持主板才能装置上.国内一般设计6代CPU主板都上了DDR4了,只看到一些日本产笔记本8代CPU还在用DDR3,似乎他们囤了太多芯片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退休库存机都这样的配置???

我们公司都是3年换新,硬盘单独销毁

网友:
都装上比较一下。

网友F:
显然选i5,,,这几代U性能差别不太大,i5比i3强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都是3年换新,硬盘单独销毁

这么严格的么?涉密单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都是3年换新,硬盘单独销毁

不换信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都是3年换新,硬盘单独销毁

3年换新?这个也太奢侈了,很多公司好多超5年的都还没有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顶多300  2000都是10代的新机

加补贴,可以上14代集显整机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显然选i5,,,这几代U性能差别不太大,i5比i3强不少。

既然差别不大,哪来强不少,逻辑不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既然差别不大,哪来强不少,逻辑不通啊

没毛病,就这个帖子而言,4代和6代性能差别不大,,但i5比i3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