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充电器改小充电电流问题+这万用表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25-02-19):
买了个充电器,默认充电电流5A,可我电池只有23Ah,想改小一些电流,板上看到到了一节康铜丝,是不是改这个康铜丝的阻值就可以了?

还有这个康铜丝的阻值怎么量不出来,我这万用表是不是有问题。。。

板子正面

板子背面,芯片磨了不知道是啥芯片

目前没电流测量工具,也不敢瞎换,直接把铜丝磨掉一些,截面积小些,阻值会大一点吧

最后我这万用表是不是有问题?

  • 关闭
  • 上传图片
  • 网络图片

网友:
没啥,你的表精度不够而已

网友A:
人家毫欧级别的你用200欧姆档量?
直接测量充电电流变化不好吗?

网友:
看来有时候万用表有个电流测试功能还是很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毫欧级别的你用200欧姆档量?
直接测量充电电流变化不好吗?

我这表只有一个档平时他会自己跳到两位小数后面的,这次怎么搞都不会。。。

网友B:
那康铜丝的电阻大约几十mΩ,你的万能表分辨不出来这个数值很正常。

充电器默认充电电流5A,对23Ah的电池充电,即:用约0.22C的电流充电,属于正常范围吧,并没特别偏大呀,怎么一定需要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康铜丝的电阻大约几十mΩ,你的万能表分辨不出来这个数值很正常。

充电器默认充电电流5A,对23Ah的电池 ...

+1,我也觉得这电流没啥问题...

二○二五年二月十九日

网友:
不改也就可充的。万用表没有问题,只是康铜丝阻值太小,该表分辨不出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康铜丝的电阻大约几十mΩ,你的万能表分辨不出来这个数值很正常。

充电器默认充电电流5A,对23Ah的电池 ...

这样啊,现在电池用一年多了,容量下降了,这样对充电电流有影响吗?

网友:
要么再多看看文章,要么就别折腾了,继续用下去,个人建议

网友:
你这究竟是几伏的呀,上边印着48-60-72

网友:
康铜丝阻值非常小,只能使用电桥或者高精度万用表或者阻值测量仪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啊,现在电池用一年多了,容量下降了,这样对充电电流有影响吗?

没有影响。

网友:
应该有电流检测芯片,画一画电路,把控制部分搞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康铜丝的电阻大约几十mΩ,你的万能表分辨不出来这个数值很正常。

充电器默认充电电流5A,对23Ah的电池 ...

锂电池一般都支持1c充电,我电池24ah电芯,充电设置的6.67ah,短时间用过20A电流充电,22a保护板就过流保护

网友:
改电流检测电阻比较麻烦,可以改电流取样的异相输入端的分压电阻。顺着康铜丝找运放(貌似次级8脚芯片应该是358)输入端即可。